楼主(2016-07-18):
客户公司一个食品厂 有一个x光机,上海石田X光机IX-G-4075 着是型号。好像是小日本的。说是不显示了。让我修理显示器。

客户送到我公司,开始检测,各项电压正常,但是有个新平lp3874es-3.3无输出3.3v电压,以为他坏了。更换一个芯片就好了。
买了5个芯片。先通电测试,确实有3.3v的输出。然后更换上去。还是无电压,查他的资料。发现一脚是控制脚,高电位才启动。
引入高电平,有3.3v输出了。还是黑屏,按那个电源开关也是这样的。后来问同行,同行说那个主芯片坏了。遇到过好多了这样的了,没法子芯片没有,主板买不到。只能更换 驱动板了。在网上找个差不多的驱动板,屏排线的转接口。开关接口线更改。终于点亮了。于是送给客户去,亲自安装看看。开车1个点到客户哪里,装上去了。但是开机显示pci卡接触不良。多次开机也不行。客户说是以前没这个毛病,修理显示器回来出现这样的了。打开后盖,看到里面有个电脑主机。里面确实有个pci卡,接的网线,控制的x光机亮度用的应该。拔下来看金手指不是很脏。但是领导有砂纸,挺粗的看样子,两边擦了擦,装山去。开机ok了。真的是金手指氧化了。放了一个周时间,竟然接触不良了。真有意思,而且一直放在40度的干燥屋里放着能氧化。估计在车间使用,受潮了。然后一干燥就氧化了。花了2个多小时解决了着问题。不过还好,最终能满意交付客户了。也没有多收费,修理显示器可以也没好意思讲价了。完美修复。

网友A:
维修大师好久没来了

楼主:
这段期间是很忙,真的是忙的没空发哦。

网友B:
上海石田不是是做衡器的吗?也做X光机?

网友C:
这个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