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活动】展布机CC-Link 通讯

楼主(2016-07-18):
工厂展布机利用三菱 plcQ62p和伺服驱动器通讯实现了x轴和y轴伺服电机运动的精确定位,同时实现了利用触摸屏更改不同参数的方便操作。工人在工作中可以自如的切换床单和被罩的不同参数,实现了机器的自动化.

网友A:
Q的那些模块可以再拍清楚些,Q62P只是那红色的电源模块,不知道后面的那些模块各是什么型号。
你这个伺服的应该是三菱SSCNET网络。

网友B:
伺服是B型的,屏至少应当配上MT6100的,用TK的太不般配了;

网友C:
布线整洁还有待改进,另外导线没有号码管,这些万一出问题查线咋办

网友D:
能换个奖品了

网友E(2016-08-17):
回复 网友D:
不是要发CCLINK网络应用才有奖品么- -!
这个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