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接线的正负问题

楼主(2016-07-18):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磁阀的正负如何判断呢?

网友A:
接反了指示灯不亮但是也有吸合的动作

楼主:
接反了不会烧坏plc吗

网友B:
呵呵;如果是晶体管型的,接反是不会动作的;
继电器的控制+24V或0V都没问题,但一个公共点对应的几个输出要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反了不会烧坏plc吗
不会的,只是电磁阀指示灯不亮。电磁阀正常工作。

网友D:
接反电磁阀指示灯不亮。

网友E:
阀照样动作,只是上面的指示灯不会亮

网友F:
没说明书就试,又不会坏

网友G:
这个是 继电器一样啊 线圈得电变成电磁铁 阀芯就动作了 问题就是 LED指示灯接反不会亮 不会亮 不会亮

网友H:
有点带灯的不亮调下线就可以
就是这么简单,不要想太复杂了

网友I:
我们买的电磁阀随便接线都可以亮。

网友J:
简单的办法看一下线圈上的发光二级管,短一点的是正极!

网友K:
现在有些是做成正反都可以的。

网友L:
只要能动作就可以

网友M:
DC是直流,接错不工作,看图大概2接正极

网友N:
自己发挥吧

网友O:
没有标注左边正
一次不对换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P:
不影响工作的,随便接。

网友Q:
2脚是正极啊。

网友R:
楼主这个显然没有LED指示灯,可以随便接
有LED指示灯的正负极接反,只是灯不亮,但可以动作,因为是线圈啊,一得电吸合就可以了
同理,带LED灯的中间继电器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R:
也有楼上说的那种怎么接,led灯都亮的

网友S:
我用FX3GA-60MT接亚德客电磁阀,接线人员有时接反了照样动作,不知道接反了不动作从何而来

网友T:
这个应该没有正负的吧

网友U:
拆开接线端,上面有正负号的,接反灯不亮,阀正常工作

网友V:
接反了一样使用,只是指示灯不亮

网友W:
其实上面写着呢!

网友X:
记得好像以前在坛子里看到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Y:
灯亮就是正负接对了

网友Z:
二级管指示灯不亮吧

网友AA:
电磁阀线圈内部带整流二极管的,所以正负怎么接都行。

网友AB:
都能工作正常

网友AC:
你就对着线圈的标记接就是了,就两根线也会错?

网友S:
引用 网友U:
拆开接线端,上面有正负号的,接反灯不亮,阀正常工作
这个倒是真的,接反不能用的谬论还是少一点为佳

网友AD:
接线端标了正负极,仔细看,很小,上次我也拆了亚德客电磁阀没看到,后面仔细看看到了

网友AE:
习惯是1+2-3接地,也没问过为什么,反正反接工作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