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8):
三菱fx系列plc可以和q系列.NN网络通信吗?有没有用过的朋友???

网友A:
没有这样直接的N:N网络功能。

网友B:
貌似应该可以用CC-LINK 传传变量信息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应该可以用CC-LINK 传传变量信息的吧
CC-LINK肯定可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CC-LINK成本相应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