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8):
S7-200 PPI协议的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在哪里设置?应为需要和上位机通讯,但是又不知道这些参数在哪里设置?

网友A:
我记得是固定的,不可设置!

网友B:
貌似校验方式是固定为偶校验,停止位是1位不可更改,地址默认是2可以修改,波特率默认是9600bps可以更改!

网友C:
见图,应该能明白吧!在我的电脑上设置,不在MICROWIN 中!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不对的,不是这样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也不对,应该不是这个地方设置的,试验过,没用。

网友D:
ppi协议是固定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也不对,应该不是这个地方设置的,试验过,没用。

我用VB6.0、VB.NET、C#做过PPI的通讯程序,通讯格式我非常清楚,设置为如下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也不对,应该不是这个地方设置的,试验过,没用。

我用VB6.0、VB.NET、C#做过PPI的通讯程序,通讯格式我非常清楚,设置为如下图:
直接分享出来不久好了

网友F:
校验方式没法变!停止位也固定为1位!数据位也是固定8位,波特率可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S7-200 PPI协议的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在哪里设置?应为需要和上位机通讯,但是又不知道这些参数在哪里设置?
记得你前几天好像问过这样类似的问题!
PPI协议:
数据位固定为8位
停止位固定为1位
校验方式固定为偶校验
波特率可变!
+3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知道了。

网友G:
也就是说读取下SMB30的值就知道了

网友H(2020-11-17):
波特率默认的是96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