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通迅问题求教

楼主(2016-07-18):
可以这样接吗?RsLinx中能扫描出这个SLC5/03和这个panelVieW吗?谢谢

网友A:
1747-UIC旁边有个拨码,两个选择,这样连接的话只能读到SLC5/03

网友B:
这样接线对的,也可以扫描出来的,选择通讯接口时要一一匹配好,但485串口要通过适配器接到电脑里,要装驱动程序。
PLC电气自动化、工业机器人

网友B:
还要在通讯软件RsLinx中要正确设置好对应的接口名称。
PLC电气自动化、工业机器人

楼主:
一楼的朋友你的意思是拨下拨码开关才能扫描到SLC和触摸屏吗?

网友A:
看你图片这样只能读到一个,拨码只是选择串口通讯还是另一个口

楼主:
5楼的朋友的意思是拨码至RS232(DH485)位置,还是只能扫描到SLC5/03吗?

楼主:
5楼的朋友我要怎样接可以扫描到SLC/O3和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