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变频器报警请教

楼主(2016-07-18):
施耐德61变频器报警显示 硬件故障 什么原因?

网友A:
是给运行信号才报的吧 回复出厂试下 还报的话多数是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给信号就报

网友A:
做个IGBT诊断吧 很大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B:
看显示参数是否正常,电流,母线电压?内部有没有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