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8):
用西门子S7-200运动向导驱动汇川的伺服,怎么速度就提不上去呢?驱动器那边调整电子齿轮比也没多大作用,求高手指点一下。运动向导里边有设置速度,最大就一百多~

网友A:
说说,运动向导里边设置速度是多少个脉冲?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是几比几?

楼主:
伺服齿轮比往大往小都调过,没什么效果,运动向导里边没有选择绝对脉冲,选择的是另外一个,速度上限的单位是cm/s,我在50000脉冲一圈的时候最大速度只能设到167cm/s

网友B:
这个没试过,还不行,可以打4008104288

网友C:
S7-200脉冲输出频率不能超出100K,你将伺服改成5000脉冲每转试试,你选的伺服电机转速是多少转每分,计算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