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8):
vb程序已发上来了,请几位大侠帮忙修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CALL,调用过程,你的程序中需要有diziq这个过程。

只要在程序内加入:
Sub diziq

End Sub

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没人清楚diziq中执行什么内容,所以也无法帮你改程序。

网友B:
程序代码发来....

楼主:
删掉,问题太多,别误导人家了

网友C:
这程序从哪找来的?运行程序发现错误一大堆,一个个修改,终于改到可以运行程序了,连上PLC测试通讯,通讯不上,断点运行程序观察了一下,还有细节错误!继续改
终于可以通讯上了,程序是实现读输入点的状态,置/复输出点的状态!
程序就不发上来了,因为通讯处理方式太差,这种处理方式应用到实战,会害死人的,别误导其他人!
QQ:512989395 ,楼主找我要程序吧!

下面是程序连PLC运行效果:

网友D:
这样好用的例子网上太多了

楼主:
卢工:你好!我是看书按照书上的方式自己写的,我对vb一窍不通。碰到高手了,感谢你!也感谢楼上所有老师!谢谢!

楼主:
这是看书按照书上的例子自己写的,难道书上的例子不能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老大,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看书按照书上的例子自己写的,难道书上的例子不能用
现在的出书大部分是为了利益,所以,到处抄,很少自己研究。既然是抄的,就根本不知道实际效果是如何的

网友E:
看来书上只能参考,感谢楼上各位的支持!

楼主:
请教VB单个读取X,Y的状态代码怎么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