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8):
一块40的德力西牌的2P漏保(新的)所控制的线路内接有10台扫码机(就像超市收银台那种)10台电子秤,4台电风扇,3台台式电脑。总是跳闸一天最多能跳十多次。有时当时就能够合上,有时要过半小时到一小时才能合上闸。有时能够连续使用几个小时都不跳闸,有时没准半小时就跳!而且总是白天跳,晚上很少跳!请问各位师傅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应该不是漏电的事,先测下电流,不超的话就换个别的品牌如ABB,施耐德

网友B:
就是过载

网友C:
漏保的额定动作电流低于电路正常的漏电流。

网友D:
换个大的试试

网友E:
核算下总功率,算算电流。你晚上跳的少,是不是晚上这些电器开的少了就不爱跳了?如果这样的话,可能真的40的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钱形电流表测才6个电流。但是当时没有人工作,可是所有设备全都开着机那。明天再去问问是不是所有都在工作才跳闸。

网友F:
确认漏电流
过载应该不太可能吧!
还有就是考虑实际质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动作电流一般不都是30MA吗?如果是漏电电流大那应该怎么解决?另外是不是这台设备有5mA漏电电流,那台设备有10mA漏电电流。几台设备加起来超过了动作电流,所以跳闸了。而不跳闸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几台漏电的设备没有同时运行。所以才没跳闸。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漏电电流怎么确认,怎么知道有多少个漏电电流?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G:
不是过载。我的方法是做实验。一次停用2台机器。看漏保是不是动作。。看停到哪儿漏保不动作了···

网友H:
有条件的话可以分开停机以确定故障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G:
排除法。我今天是把一半的用电设备接入到了另外一路电源上了。明天上班再去看看情况。

网友I:
我也遇到过,换个空开就好了。

网友J:
总的泄露电流,可能接近临界值了;11楼方法,或可试(如13楼)。
再有问题,可考虑换开关看看。

网友K:
要不换100MA的?

网友L:
一开就跳的好查,无时间的跳真的很难找,不过可以一天两个不启动轮流换着用电找那几个用着不跳闸,可以排除漏电,到最后剩下的就是漏电的。

网友M:
线路的总漏电流大于30ma了,把用电设备设备分几个回路,每个回路单独漏保,总的用空开。或者换50ma总漏保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好查。关键是不是固定在一台或是两台漏电。今天一天都没跳过一次。也许明天又跳个没完。

网友N:
有没有可能是某地方线破皮了?
这只能用排除法。
可以等哪次半小时都合不上断路器的时候,用电器都拔了,挨个插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刚才想了想有没有这种可能,一个是因为设备使用时间长有点老化,再加上最近天气炎热。设备温度过高造成绝缘降低导致跳闸。因为今天下了一天的雨天气不热。所以今天没有出现跳闸现象。

网友N:
嗯,不过空气潮湿也可能引起跳闸

网友O:
有可能是连接处不好。检查端子、线连接有没有发黑、发热现象。

网友O:
重点4台电风扇,3台台式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O:
嗯,电脑多少都会有一点漏电。

网友P:
你这是因环境温度高,引起过载保护的双金属脱扣器无规律的跳闸,不是漏电引起的跳闸。

判断方法是在一跳闸的时候,立即摸该断路器壳体看是否温度很高。也可以在环境温度高的时候摸该断路器壳体看温度是否比较高。

也可以找个小风扇对着这个断路器吹风散热,看还会不会这么跳闸。

其实你的这个断路器本身已经发热有点高的了,再加环境温度的影响更加剧了断路器内部的温度上升,就引起过流(载)脱扣器误动作。

网友Q:
感觉楼上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R:
我觉得台式电脑有漏电可能!

网友S:
哈哈,你的40A断路器是总电源,还带那么多,多样负载。没有这样配电的。应该是在分支上的断路器使用漏电的。电脑的电源是有一定的漏电流的。很小。应该是一个负载一个断路器(漏电保护)。

网友T:
合不上闸时把负荷都断开看看能不能合上

楼主:
回复 网友S:
现场工作环境没有这样的配电条件。

网友U:
我怀疑是漏电才会跳闸的

网友V:
应该是某台设备存在隐性漏电,可逐台测试排除。

网友W:
如漏电跳闸开关的漏电指示可看到啊,所以楼主应该清楚,可以排除。只能是过载了。白天跳,温度比晚上高,双金属脱扣相对易跳。减少负荷或换63A开关。

网友X:
用电设备太多,而且所带的设备都是两线不带地线的,如果有一台设备的绝缘有问题就会跳阐,最好的办法是分开控制

网友Y:
看来只能采用排除法,最好的情况就是在跳掉不能合上的时候,逐一断开确认漏电电器,或者先可以在不用电器的情况下,拔掉所有用电设备,关掉漏电开关,逐一用绝缘电阻表确认线路是否存在漏电问题。呵呵1慢慢查吧,怕麻烦不想查的话,换个漏电电流大点的开关

网友Z:
要是有个福禄克的热成像仪,可能会帮你找到原因,白天温度比晚上的高,出问题时试摸过温度吗?

楼主:
最近这几天又不跳了。

网友AA:
依次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