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8):
有一个转移分支程序  LDI X1  CJ P0  LDI T5 OUT T4 K10  LDI T4  OUT T5 K10  OUT Y0    LD X1  CJ P1    P0 LDI T7  OUT T6 K20  ld t6  out t7 k20 out y1 P1  END    我yu接PLC实物   X1就接了一个常开 按钮   梯形图里的X1常闭触点  一开始是接通的  y1闪烁   现在我按下X1 程序不饿执行跳转到P1从头开始  我有点蒙  这同一个程序 公用一个X1   一个是软元件常闭  一个是按钮常开   这我有点不理解了 请教大师

网友A:
按照你的指令画出梯形图模拟了一下,发现第八步LDI T4,应该为LD T4,则是否是你要的效果?
我也是新手,如果不对,请多担待

网友B:
按钮常开时,X1线圈不得电,所以,X1常闭点是导通状态;
按钮闭合时,X1线圈得电,所以,X1常闭点是不导通状态。

网友C:
外接触点不管它是常开还是常闭,反正它接通时,PLC对应的输入继电器也接通(常开接点接通、常闭接点断开)。

网友D:
一个开关有两种状态:闭合、断开。这段小程序两种状态都用上了,哪一点不能理解呢?

网友E:
梯形图跟继电器线路差不多,但是可以进行更多复杂运算

网友F:
转换成梯形图不就一目了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