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8):
     我们大楼的消控室有三个视频无法显示,暂时还没查出来是监控头坏了还是其它的地方坏了。但是在系统里面有一个东西点进去就是Ping 会出现无法访问目标主机是什么意思。就是点这个键会自己跑进去像DOC系统的对话框里面然后过一会就出现Ping无法访问目标主机。这个要什么来处理?这个跟监控墙里面无法显示的画面有关联吗?要什么来处理这种事?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就是ping不通的意思
你可以查一下,这些IP地址对应的监控头是不是没电了,或者是不是网线断了,网线头松了等等

网友B:
找安装监控的人看看吧。

网友C:
网络摄像头一般电源中断烧坏,摄像头死机,线路不良,重新设置IP 试试

网友D:
被人打劫了吗?

网友E:
确认你的摄像头是网络摄像头,网络的可以ping摄像头的IP地址。可以ping网络硬盘IP地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谢谢你们。我先去试一下

网友F:
你说的是监控还是消防的?

楼主:
是监控的消控中心的,消防不用监控的.

楼主:
监控墙和监控主机都在消控中心,这个是保安平时在查看的.消防的应该不用监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