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AD用法

楼主(2016-07-18):
用FX-2N4AD模块与数显压力表测气压,数显表的输出是4-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0-1000,没有压力是表的显示是0,但PLC读取的数据是-1,这是不是跟模块的零点与增益有关啊!应该怎么做才能准确采集到数据啊?我用的采集数据指令是FROM(k0 k5 d100 k1)。各位大神我应怎样做?

网友A:
你可以用(测量值-最小测量值)*(工程量最大值-工程量最小值)/(测量最大值-测量最小值)+工程量最小值公式来计算工程量

网友B:
检测下压力是零的时候,输出地电流是不是4mA,如果不是里面应该有可以调整的电位器

网友C:
对应的数字量是0-1000
0-4000还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应的数字量是0-1000
0-4000还差不多
FX2N-4AD用的少吧;
设成模式1,信号4~20mA输入时,对应的数字量的确是0~1000;
不是你想象的0~400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测下压力是零的时候,输出地电流是不是4mA,如果不是里面应该有可以调整的电位器
FX2N-2AD对应的增益/偏置是用电位器调节的;
FX2N-4AD上是没有电位器的,是用程序来调节增益与偏置的;

楼主:
什么情况下要进行偏移和增益的调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测下压力是零的时候,输出地电流是不是4mA,如果不是里面应该有可以调整的电位器
FX2N-2AD对应的增益/偏置是用电位器调节的;
FX2N-4AD上是没有电位器的,是用程序来调节增益与偏置的;
这个我说的是传感器上的电位器。使用压力变送器时出现过这种情况。2AD也可以调整,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E:
觉得采集平均值会准点

网友F:
你没有把压力表的量程标出来,应该是经过数量压力表的压力值转换成PLC的数字量后在对应公式吧,其实这些天我也在看这些个资料,好像有讲到是个直线方程,希望能有高手出来解答下。

网友F:
看到一本书上讲了这个问题,所以来发贴回复下,一起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