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用的AD71 2S 烧了,程序如何读出存到新的AD71模块里,不知道用啥 软件读出!

楼主(2016-07-18):
三菱PLC用的AD71 2S 烧了,最右侧那个,这是正常时候照的,程序如何读出存到新的AD71模块里,不知道用啥 软件读出!
一般这种模块烧了的话,应该检查哪些地方,是不是电源有问题,还是带的伺服控制系统有问题!!

网友A:
呵呵;大A系列,用了有2、30年了;
替换的AD71手上有?

楼主:
恩20来过年了,有AD71S2,不过装上去也烧了,正想法修呢,这坛子里做开发的多,搞维护的少

网友A:
先找到故障并排除后再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故障并排除后再更换;
说的有道理,一般这成本都不小啊

网友C:
看看那里烧了才好找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