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8):
若是开环控制,不用编码器,电流都是正常的,但是当我开通闭环控制后,开机,电机就有震动感,且电流大很多,变频器整定过,也恢复过出厂设置,都不行,有朋友遇到过吗?

网友A:
是不是参数的问题  看下加减速时间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环的时候开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加了编码器,才有这种情况

网友A:
一般的话你优化程序  和你的加减速时间、增益和电机刚性 我是菜鸟 只能给你那么多意见

网友B:
我也遇到一样的现象,维修一台电机之后想空载试下机时发现电机跳动。
后来发现该设备上同类电机都是一样的情况,只不过电机固定,带负载后跳动不明显了。

网友C(2020-08-07):
我也遇到过。请问后来怎么处理的

网友D:
施耐德71变频器在载波不足都会发生振动,加大一下载波频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