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8):
如果条件满足后   开始计时   700毫秒后置ON   用什么指令啊   怎么写   我看计时器指令都是0到多少多少S

我明白了 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低级错误啊  没好好学习的结果啊  哈  大家多多见谅

网友A:
定时器一般都有10和100ms的,自己去看说明。

网友B:
定时器有10ms级别的可以使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好弄吧定时器用100ms  PT设值设7就是700ms

网友D:
定时器有10ms级别的可以使用,不同的品牌看说明书。

网友E:
定时器的时基是有100和10的区别的。

网友F:
这个可以用定时器,也可以用中断来写

网友G:
定时器有100ms的,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
这个扫描时间问题,10mS级别定时相差一个扫描周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