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9):
CPU 313C-2DP 怎样读取脉冲信号?对象是一个磁阻式传感器(发脉冲信号),显示转速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 313C-2DP 怎样读取脉冲信号?对象是一个磁阻式传感器(发脉冲信号),显示转速用的。

你需要在硬件组态中Count下定义你需要的功能,是计数还是频率测量:

然后你需要调用SFB47或者SFB48来实现你要的功能。

具体可以参考:SIMATIC CPU 31xC技术功能手册。

网友B:
313 现在都用317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