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9):
一台注塑机正常停机一个月左右,所有的油缸都动作不了,查到原因是一个开关电源没电压输出,而造成没电压输出的原因就是开关电源输出线路有短路故障,开关电源只要一送电直接跳短路保护了所以没电压输出,把所有开关电源输出的几个端子接线排全部拆除,最后找到一根线号为B+的线,只要这个线接到另外一根B+的线就会跳火花然后开关电源跳保护,停电用万用表测量,结果这根B+的线跟另一根B+的线有1.2K欧姆,而跟B线居然是通路1,2欧姆左右也就是说应该是同一根线,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线路应该没人动过,然后我就把B+这根线拆掉了,现在机器也正常运转,这次真的搞不懂是怎么回事,电路图也没有。。。。

网友A:
不会是人为的吗?

网友B:
这种情况还真少见

网友C:
顺着线查找下去就知道了

网友D:
用万用表打B+和B-是通的,不一定就是正负极对调了,可能是正极对负极短路了。我觉得应该顺着线路找下去看看是什么?

网友E:
应该顺着线查下去,看看怎么回事。要不然总是一个隐患没有排除

网友F:
开关电源坏了吧!

网友G:
应该是有短路了啊

网友H:
拆除负载电源就有输出,开关电源当然是好的;
负载问题或线搞错了;

网友I:
最大的可能是人接错了
大多数情况下,不方便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还是一个做事情不好做,机器正常就不管他了,电路图也没有,线路绕来绕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都说了是输出线路短路才会这样的,拆除负载线路,开关电源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问题真是没有人动过的哦,就是有问题才去查线路然后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线号明明标着B+的也是多根B+接在一起的,然后为了找这个短路问题,几根B+的线全部拆掉,一根一根试,最后就找到其中一根B+的有问题,拆除了现在机器正常运行1天了也没事,我昨天还在想是不是油把线泡烂了?才导致短路的,后来测量负极也没有接地的。真是搞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正极负极短路的话那B和B+碰在一起应该才是短路的啊!现在是B+跟B碰在一起没事,其中一根B+去碰另外几根B+就短路,我还真没搞清楚怎么会这样?

网友J:
短路的情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小厂就我一个师傅,哪有什么人会去动线路,而且上次1个月前停机也是正常的,真搞不懂哦

楼主:
准确的说应该是开关电源输出线路的其中一根负极线路变成了正极吧

网友K:
我遇到过一台设备就是24V供应该设备上的部分仪表
有个液位控制仪表输出有2路
1路正常使用,
2路备用,设置里面关闭输出,但出线端子被短接。
不知道谁修改设置了后面就没法开机了。

两台一样的机器对比嘛没有任何异常。
没辙了将该电源输出的几个回路全部断开
一个一个往上接,分片区进行范围确认。
浪费了我将近2小时才搞定!
郁闷的很!关键是和其他人确认没一个承认修改过设置数据!

网友L:
楼主对故障的现象描述我只能猜测。我说一个故障案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我们厂有一台刮板式取料机,在刮板链的端部装设有接近开关(三线的),检测刮板链的链条是否断链,没有断链接近开关是不起作用的,机械照样能运行。有一天,取料机不能运行,测量直流电源DC24V变成10V左右,经检查断链检测接近开关电源线短路,拆掉接近开关的电源线,取料机照样能运行。

网友M:
设备故障有时候可能产生任何意想不到的情况,不过耐心细致的查下去,大多还是能找到原因的,话说楼主的B+拆掉,设备正常,那这根电源线竞然没有带任何负载吗?

网友N:
把负载断开量量看

网友O:
右可能是这个机器的机壳是接负极的,但是接线时候可能有一个正的接到机壳造成的短路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拆除负载电源就有输出,开关电源当然是好的;
负载问题或线搞错了;
线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Q:
停机后出现的,则以前可能是能够正常使用的;也有19楼的疑问(该电源的负载),而有不有类似于21楼说都可能。
说不定有时间了,能够查到问题所在。

网友I:
我遇到的,好几个都是人为搞错的。。。

网友R:
这个,导线短路或者关系不大元件损坏短路均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个可以确定负极是不接外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想已经有2个可能是答案的了,我上图了!数字量输入1和2都是这个开关电源输出的,虽然不是这台机的说明书但是可以借鉴一下(设备类似的),2张图共有3个NPN的关电开关,这个可能跟你说的情况一样也就是其中1个答案!我们再来看数字量输入1的这张图,B和B+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哦,而LS5和LS7都是行程开关来的,难不成我那时候测量B+和B+之间的电阻就是CR20这个小型继电器的?只要LS5和7其中一个行程开关压住就可以了,我就奇怪了,这个线号是B+的之前一直接在B+的端子里的,好像把B+接到B也没什么不同,但是机器正常我还是拆了这根B+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想已经有2个可能是答案的了,我上图了!数字量输入1和2都是这个开关电源输出的,虽然不是这台机的说明书但是可以借鉴一下(设备类似的),2张图共有3个NPN的关电开关,这个可能跟你说的情况一样也就是其中1个答案!我们再来看数字量输入1的这张图,B和B+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哦,而LS5和LS7都是行程开关来的,难不成我那时候测量B+和B+之间的电阻就是CR20这个小型继电器的?只要LS5和7其中一个行程开关压住就可以了,我就奇怪了,这个线号是B+的之前一直接在B+的端子里的,好像把B+接到B也没什么不同,但是机器正常我还是拆了这根B+了

网友S:
有没有找找那个拆下来的先接到什么地方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S:
那根线是一条7芯电缆,除此外还有多根7芯电缆,穿过配电箱后面以后一直看不到去那,想抽线也没法子

网友T:
肯定有坏的地方。

网友U:
输出短路了

网友V:
油缸也好气缸也好,都要注意电磁阀,我这外面工地不少都是因为电磁阀短路导致24V电源挂掉然后进一步导致整个系统宕机,现在规划仪表其他的24V电源都独立。

楼主:
回复 网友V:
现在正常用着半自动,所有的电磁阀都正常工作呢!不过还有几个电磁阀是备用的,1年也用不到几次,也许等某天要用了,再去查找问题咯

网友W:
碰到过老鼠咬线造成短路;停机一个月很有可能。

网友X:
线有破损!

网友Y:
楼主结案有些早,查下去就会有结果。

网友Z:
顺着线路肯定是能查出来原因的!不过有时候是由不得你慢慢查的。

网友AA:
回复 网友T:
你这个很好理解呀,就是有问题的B+那一路负载或线路直接与B-短路了,测量两个B+间的阻值其实就是正常电路负载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