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9):
一、主诉:炸模块,电源跳闸;
二、静态测,IGBT的W相上下臂完全短路;
三、拆掉模块的测试:
1、短接驱动板模块10-24脚焊盘,给电源板开关电源地接通通路(否则开关电源不工作);
2、短接驱动板模块4-19、5-17、6-15脚焊盘,给A786J地接通通路(否则,上电继电器不吸合,报A503不可复位,运行报F0003可复位);
3、用扁平电缆连接接口板(CPU板)和驱动板;
4、模块感温传感器用4.7K电阻代替;
5、给+DC和-DC端子加520VDC;
6、测试各IGBT静态、动态时的门极电压,发现W相下臂驱动在静态时电压17.XV,其它为0.
7、静态测W相下臂输出的外围元件(3个贴片三极管、1个稳压二极管、几个阻容)OK,直接换驱动芯片4506;
7、上电,OK。
四、上模块,OK。
五、难点及总结:
1、模块焊盘几个点的短接,是费了很大时间分析电路总结出来的,查了很多资料没有说法,特别是短接驱动板模块4-19、5-17、6-15脚焊盘,给A786J地接通通路,经过在电路板上测试,才发现完全是利用模块的内部电路接通的,电路板上没有反映出来;
2、没有接通模块4-19、5-17、6-15脚焊盘之前,报A503和F0003,一直认为是与检测母线电压的358芯片周边电路有关,也查了一些资料,有说驱动板24C02芯片数据丢失。。。。查过R0026参数=0,R0200=85,R0201=85 。。。也测过母线电流检测084C周边及其报警光耦,都没有问题。。。后经测量786J芯片(输出电流检测)的1-8脚(+5V电源),发现没有电压,才顺藤摸瓜,找到应该短接驱动板模块4-19、5-17、6-15脚焊盘,颇费周折;
3、看来,MM440-2.2KW,786J芯片也有可能报A503及F0003!!!
4、对其它类型的变频器,取掉模块后的维修测试,也要注意短接模块内部接通的电路焊盘!!!
5、模块炸的故障,一定不要轻易更换模块试机!!!必须测试驱动输出(静态、动态)!!!!
六、利用这个没有IGBT的变频器做了几个模拟试验(正常运行):
1、查R0026=495,R0200=85,R0201=85;
2、上电不运行,各4506的5-6脚直流电压V6-5=0.73V,IGBT的G-E直流电压Vg-e=0V;
3、上电运行到50Hz,各4506的5-6脚直流电压V6-5=0.5V,IGBT的G-E直流电压Vg-e=8.XV;
4、母线正负回路电流检测电路084C的2只输出光耦,无论上电或上电运行,当短接光耦的输入或输出时,都报F0022.

网友A:
好贴,看来楼主的电子基础很好,授教了。

网友B:
还做了排线啊,用心了。

网友C:
楼主好贴,要求版主加精,动手能力强,学习了。

网友D:
不错的,图文并茂。好贴!

网友E(2016-09-21):
好帖子啊,最近也修了一台440 2、2KW的上电无显示,把开关电源修好后,把模块拆下,短接N1和模块负端显示A0503闪5Hz.查看r0026为0v,参数r0200为85,P0201为85,说明驱动板上的存储芯片是没有坏的,数据都还在,检测母线检测电路LM358附近没有发现问题。正负母线检测电路两个TL084C电路也没有发现问题。后面把U/V/W输出端短接到模块的U/V/W后上电显示F0022,查看r0026为521V,说明书检测母线电路正常了。反复拔插主板,I/O板,接线问题,更换主板,O/I板排除后,确定是驱动板下面问题,把两个TL084C更换后,显示正常,运行正常。驱动负压为8、几V。

网友F:
楼主的线排怎么做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X宝排线、接插件,自己在台虎钳上压。。。

网友F:
回复 楼主:
受教了

网友G(2017-08-02):
楼主的维修电源是自己做的吗 还是说可以买到。我一直想买个带调压的维修电源(dc300-800v)

网友H:
学习了。感谢大家分享维修经验,供我们初学者学习。

网友I:
感谢楼主的分享!
近日接手一批MM440的机子,
刚开始上手的时候,跟楼主一样,有好多情况要去慢慢琢磨分析,等到有些头绪的时候,忽然看到楼主的帖子,顿时明白好多!

楼主(2022-04-23):
哈哈哈。。。遇到一例11KW的故障处理实例。
有时间写出来,比较经典。

网友J(2024-06-08):
兄台,你好,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m430 45kw ,不定时报f0002故障,r0026 电压比实际电压低20v左右,设置各种参数无解,想请你维修,如何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台,你好,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m430 45kw ,不定时报f0002故障,r0026 电压比实际电压低20v左右,设置各种参数无解,想请你维修,如何联系你
F0002,总的来说,是报母线电压过高。
0026=?
实际母线=?
我出门大概20+才能回家。
你先尽可能自己测试一下,让论坛老师大家一起看看吧!

网友J:
满负荷时,r0026电压与实际检测电压少40v,

楼主:
R0026=520V,实测母线560V。
1、即使R0026=520V,也不高,换句话说,这个R0026也正常;西门子报F0002过电压,是根据R0026的电压来报的,不是根据实测电压来报的;
2、逻辑上,不应该出现F0002,换句话说,出现R0026=520,和实测母线560V,是同时出现的么?
3、是减速时报F0002么?
4、什么样的负载,是风机、滚筒等旋转惯性负载么?
5、给变频器参数设定时,电机额定电压参数不会有错吧?比如,400V等级电机,变频器参数设定时,选为更低电压等级;
6、但不管怎样,实测电压还是确实太高了。输入电影电压太高?

网友J:
袁工,你好,能私信下联系方式吗,启动停止时候,都不报故障,就是正运行的时候,不定时,报f0002,启动停止时间都设置在50秒, P 2172跳闸电平设到1800v,空载带个,30千瓦电机,根据论坛上能设置的参数都设置了,还是报f0002,

网友J:
小弟是个工厂维修电工,本地一个退休的职专老师,电源修的很好,请他根据你分享的图纸,静态检测了a788j外围电路,盲换了a788j,还是检测电压偏低,小弟感觉应该还是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J:
回复 楼主:
R0026=520V,实测母线560V。
1、即使R0026=520V,也不高,换句话说,这个R0026也正常;西门子报F0002过电压,是根据R0026的电压来报的,不是根据实测电压来报的;
2、逻辑上,不应该出现F0002,换句话说,出现R0026=520,和实测母线560V,是同时出现的么?是的
3、是减速时报F0002么?停止,启动,加减速都不报f0002,就是正常运行时,不定时报f0002
4、什么样的负载,是风机、滚筒等旋转惯性负载么?负载罗茨风机
5、给变频器参数设定时,电机额定电压参数不会有错吧?比如,400V等级电机,变频器参数设定时,选为更低电压等级;
6、但不管怎样,实测电压还是确实太高了。输入电影电压太高?现场电压410v

网友K:
谢谢楼主分分享!
只亲身经历过,才有这种心得。此中的一波三折,柳暗花明,事后都成收获和珍贵回忆。
为楼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