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9):
有一台欧瑞11KW变频器上电跳HF然后黑屏,我还在想小问题,于是更换全部电容,上电试机。故障依旧!检查开关电源工作正常,电压点:+15V,-15V,5V,24V,12V(几乎没有偏差)。我跟换主板试机(换了3个),故障依旧。短接OP5跟公共端也没有用。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感谢!!!(主回路继电器不吸和)

网友A:
如果电源都正常,CPU板也试过,那就换面板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特意买了一个新的面板,故障依旧,但是现在主回路继电器不吸和。

网友A:
确信CPU板也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换了第4块主板的时候有用了,但是跳OE ,其他电路电压(静态正常) ,就是驱动的电压有一项低(可能主板不匹配的原因)我现在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驱动电源板的原因还是主板的原因。!!!第4块主板跟上3个主板面板接口不一样!!

网友B:
维修费和新的价格差不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好家里 有!!!

网友C:
几乎没有偏差到底是多少,4.8V左右CPU就可能工作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大偏差0.2V
电压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5V差0.2VCPU就会工作不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电压调到5V ,故障依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换主板和面板没有用的话,排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换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没有用,上电面板无显示,540V降到150V的时候继电器吸和一下。

网友D:
你说的基本不可能,在主板上测5V ±15V是否正常。就算单独给主板供电也应该有显示。不可能几块主板都是远程显示。

网友E:
你的主板是好的吗?有没有好变频器?一般是用好的主板替换,或怀疑的主板放到好机子试。

网友F:
cpu供电是3.3v査一下主板的3.3v可能没了还有1.8v可能跟着没了

网友G:
型号贴出来!论坛不少大师都是有图纸的!大家方便帮你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确定是驱动电源板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所以电压全部有。可能是开关电源待载能力差。

楼主:
回复 网友G:
E1000-011O3T.我发现这个欧瑞公司这种E1000的型号的机器里面设计有5-6种而且全部不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