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9):
请问s7-200延时一个小时怎样写

网友A:
计数器和计时器相结合

网友B:
定时器+计数器:

或者对秒脉冲累加后比较。

网友C:
简单的使用秒脉冲加计数即可实现

网友D:
用SM0.5加加一指令就可以实现

网友E:
60*60等于3600,两个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定时一分钟会吧?计数60次;
单次半个小时可以,时间到了再开始计半个小时一样也能达到要求;

网友G:
定时和计数器相结合

网友H:
回复 网友B:
T37的设定值应该是600吧

网友I:
简单呀:直接读取系统时间,然后加上你要设定时间,比较系统时间就行了
这样的话多久时间设定都行

网友J:
方法太多了 楼主想创新也都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