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

楼主(2016-07-19):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一个变频器,先启动一个电机,启动完成后,变频器脱开,再启动另一个电机,启动完成后,变频器挂靠在后一个电机上,梯形图怎么编写

网友A:
用几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s7-200的plc控制,不知道梯形图怎么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贴一张图吗

网友B:
我给你画一张电气图供参考

网友C:
好象不行吧,你断开第一台时可能会跳故障的

网友D:
第二台调速用什么?
PID控制还是直接外部给定调速?
要求先讲清楚;

网友E:
如果只用于启动,用软起,利用旁路继电器控制PLC,启动第二台电机。

网友F:
一拖二,一般是闭环的网络管理控制,比如压力货流量,如果第一台够用了,第二台就待命,不够用再转至工频,投入第二台变频。这里面要注意的细节问题,就是转换时机和转换方法。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G:
你的这套电路只用于一主一备,如果楼主的第一台电机要保持运行,你的这套电路就不适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画一张电气图供参考
这个图还是辛苦你自己收藏,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一台启动后,跳转为工频运行,然后启动第二台,第二台为PID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设计的电路图,我现在犯难的事情就是KM101和KM102的切换,怎么在PLC中实现

网友I:
这个完全可以靠变频器完成,用不着PLC

网友G:
回复 楼主:
KM101和KM102的切换应该不是问题,你需要考虑的是切换之前撤销变频器驱动信号,还有停车方式要适当,不能让变频器报故障。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用于启动,用软起,利用旁路继电器控制PLC,启动第二台电机。
如果能直接启动就不用变频器了,估计是电机功率比较大,不能直接启动吧。
我有一点不明白,第一台启动之后,变频器脱开瞬间没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担心的就是,第一台脱开的时候,怕产生故障

网友E:
多大变频器?什么型号?你是实际应用,还是编程练习?

楼主:
315KW的变频器,s7-20O的plc,编程练习的,

网友K:
你变频器启动开第一台后你怎么维持第一台的运行在去启动第二台,

网友L:
可以加上软起,不用变频器也行呀

网友B:
我给的图是二选一。你的图可以第一台启动后通过时间继电器把变频器接触器退出,准备给第二台电机启动运行

网友M:
也跟大家学习一下,第一台用变频器启动后,断开变频器的电源,断开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接触器,然后再接入第一台的工频,再接通变频器到第二台的接触器,再接通变频器的电源。要在变频器的输入加个接触器,这样的切换行吗,

网友N:
纠正一下楼上,变频器是不断电的,最好断使能等控制信号,让变频器不工作
而且,两个电机两个接触器接到变频器下口,且互锁,并与工频接触器互锁

断开变频器使能及下口接触器1,同时把第一台电机切到工频,
再接通变频器下口接触器2,再启动变频器,对2号电机进行启动。

注意互锁,注意互锁,注意互锁!

真正的变频器一拖二,是拖两个电机,而不是互相切

而且楼主这个变频器用的,我总有一种软起的感觉,呵呵

网友O:
回复 楼主:
使用变频器的启动端子停止变频运行,没问题的吧

网友M:
回复 网友N:
感谢指正,我没做过变频器的这种切换,没有想到可以用使能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