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9):
小弟是新学的plcs7200   想加个两个气缸感应器   正极接的I口负极接的公共端M,启动后气缸伸缩,监测点的灯都不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线接反,感应器坏的,气缸没磁铁。
气缸没磁铁的可能性大一点,有的人前期不用感应器,买气缸就没买有磁铁的

网友B:
你m接的是24v吗

网友C:
呵呵;很简单,拿万用表量一下有没有电压;
有电压了PLC指示灯才会亮;

网友D:
有没有电压,正负有没有接反

楼主:
弄清楚了,感应器的位置没放好,磁铁没对应好   谢谢大家了

网友E:
你这个感应器是哪一类型的(接近开关),有感应磁的,有感应铁的,有感应铝的等等,一般此类感应磁的较多,你可以找个磁铁试一下指示灯有没有亮,先确认感应器是否正常,接线有没有错误,感应片位子是否正确等,反正很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