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9):
如题家里进电安装了一个漏电一个断路器一送电漏电就调,这个问题是这几天下雨才出现的,以前没问题,合闸是发现所有的灯都亮一下就跳闸了,关键是线埋在樯里面,这种问题需要怎么查?

网友A:
都关掉用电  送电试试   1个1个的送电试试    查到哪个就把地线拆掉就不跳了  可能是渗水潮湿造成的

网友B:
用暗线,出问题只有把有问题的弃用改用明线

网友C:
先区分是插座漏电还是灯漏电,再查是哪一组漏电,再进行维修。

网友D:
断开所有用电设备,拆掉接地线、零线,关了空开,用绝缘电阻表一路一路测量,先确定线路问题。线路没问题的话,可以确认电器和漏电开关问题,然后再一路一路接上确认,那一路有问题就处理哪路。就是麻烦点。

网友E:
分级查呗 问问装修人员哪些地方有接头

网友F:
分路全拉开,一路一路试送,跳开的作为再判断的回路,也许会有多路故障,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挨个插头开关灯都试了好像是樯里的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只有这么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只有这么办了
你如果要继续保留暗线,可以加装1:1变压器隔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都关掉用电  送电试试   1个1个的送电试试    查到哪个就把地线拆掉就不跳了  可能是渗水潮湿造成的
赞同

网友H:
用绝缘摇表测一下,沿着线路走向一段一段查,肯定有一段绝缘不好了,把不好的线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I:
分级查.先区分是插座漏电还是灯漏电,再查是哪一组漏电,再进行维修。

网友J:
检查一下插座吧,看看插座怎么样?

网友K:
一般正规做法接头都在接线盒,墙壁里都有接线盒,所以说家用电器漏电可能比较大。

网友L:
哈哈用最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埋在樯里面挖出来找。

网友M:
按标准装线是先放管后放线,接头都在接线盒,哪样那组线有问题,抽出那组线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