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9):
西门子440变频器,在反转过程中存在重力加速度,造成变频器过电压保护,怎样通过参数修改来避免这种现象

网友A:
建议增加制动电阻释放这些能量,靠参数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B:
电磁抱闸试试。

网友C:
你是什么设备上用的呀?

网友D:
反转前需要刹车,调整加减速时间先试试

网友E:
反转之前没有刹车吗?是不是没停止就反转了?

网友F:
1、延长减速时间
2、外接制动电阻

网友G:
建议搭配合适的制动电阻,尤其是欧美系的变频器很多是干脆没有内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