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9):
完全看不懂,有大神帮分析下工作原理不,如图中电抗器L和二级管V2有什么用,还有二极管V8、V9.晶体管V31等关键元件的作用,该电路反馈信号怎么处理?或是说采用什么类型的反馈电路,作用是什么??

网友A:
V2,续流二极管,续流作用,电路中,尤其交流,电压会过零点,电机是电感性元件,这时会有很大能量场,必须通过二极管泄放,流回主电路,没有这个二极管还会造成效率低下;
L,电抗器,滤波的,交流感抗大,作用是通直流,阻交流,使电压更平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2,续流二极管,续流作用,电路中,尤其交流,电压会过零点,电机是电感性元件,这时会有很大能量场,必须通过二极管泄放,流回主电路,没有这个二极管还会造成效率低下;
L,电抗器,滤波的,交流感抗大,作用是通直流,阻交流,使电压更平滑。
补充一点:电抗器还可以限制电流上升率

网友C:
TG是测速机,采用的是速度反馈。

网友D:
楼主在那找的电路图纸呀?

网友E:
滑差调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滑差调速?
这是一台直流调速器,是调压调速,控制直流电机,滑差调速是交流异步电机的一种调速方式。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这个电路里的RA是怎么选的?

网友F:
晶体管起放大作用吧

网友G:
速度反馈和电压反馈的

网友H:
单相可控硅半桥全波直流并励(或者复励?)电机调压调速电路,可以理解为电压全闭环反馈调速系统

网友I:
   这好像是一个典型的电路(或接近于),只是不记得了;以往设备的说明书对电路原理会有详细的介绍,较早的书籍中,应当也有过介绍。
   V8像是信号限幅的,V9像是抑制反向电压。

网友J:
这是典型的电路,找电工手册,就有解。而且是详解。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表情,学习了。摸索中,有问题再找各位前辈。

楼主(2016-09-16):
回复 楼主:
放大器晶体管V31在零速时处于:放大状态
V8、V9的作用是:输入信号的限幅保护
电压微分负反馈是为了:1/电压微分负反馈在动态过程中起作用。
2/限制电压的上升率。
3/限制转速变化率。
4/限制系统的加速度,有利于系统的稳定。
平波电抗器:使整流电流连续和限制直流电的脉动率。
续流二极管V2:使整流电路在感性负载下,保证晶闸管可靠换相而不失控。

各位路过的师傅,看看以上回答对不???现又提出新问题:如稳压管V10短路或开路,调速电路会产生什么影响:触发电路组成的主要环节,二极管V7两端的电压波形是否相同:主电路R6及R1C1~R4C4的主要是什么??
请各位大师帮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