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0):
各位师傅好!用台达的plc控制。在变频器控制的传送带的轴上装一个增量编码器,伺服控制的传送带跟变频控制的传送带对接,伺服传送带跟随变频传送带的快慢自动调节。请问各位师傅要实现很难吗?我是新手刚接触伺服我想以这个为题目来学习伺服控制,要写这个程序应该是怎样的思路呀?师傅们支支招 谢谢!

网友A:
用PLC采集编码器脉冲,再加上一点的修正,发脉冲给伺服就行了啊!

网友B:
较高端的直接给伺服电机驱动器配接同步卡就行了,简易的直接配一个高分辨率编码器做伺服驱动器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你好   我用高速计数器DCNT采集编码器脉冲对吗?我如何把这个脉冲给到高速脉冲输出的那个指令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  如何才能把编码器脉冲作为伺服控制器的驱动脉冲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  如何才能把编码器脉冲作为伺服控制器的驱动脉冲呀?
你直接把脉冲接到伺服驱动器脉冲输入端得了,调整好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我想利用这个题目学习伺服控制的各种指令,麻烦您跟我说说如何把高速计数器中的数值提取出来然后再给到脉冲输出指令,大体一说就行剩下的我自己查资料

网友B:
你采集编码器再PLC处理给伺服电机系统肯定有时差而且不小,直接用编码器数据驱动伺服电机差不多实时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 我是想通过了解这个过程来学习熟悉伺服控制的指令所以误差什么的可以先不考虑,您说直接用编码器数据驱动伺服电机是指直接把线接到伺服控制器的脉冲输入端吗?

网友C:
伺服电机可以直接接入编码器。

网友D:
伺服驱动器接入编码器也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啊
变频器带电机的编码器应该是接到变频器上

我看楼主的要求,对位置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伺服电机可以用速度模式,
让变频器输出速度模拟量给伺服驱动器呢

网友E:
传送带主轴那按个编码器,然后直接接入伺服驱动器,记得算好电子齿轮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傅  我想通过这个程序来学习伺服控制的指令,请问我通过高速脉冲指令DCNT收集编码器脉冲如何给到高速脉冲输出指令PLSR里面去??

网友C:
台达有的PLC支持主轴虚拟轴功能、将编码器脉冲*变比后输出,普通PLC要同步只能采样速度然后用变速脉冲指令控制伺服但有误差、所以还是直接将主轴编码器接到伺服上面、设置好变比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