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0):
水泵11kw.扬程100米,流量18立方米/小时,变频运行需配多大的稳压罐,如何计算得出。请各位前辈谈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种流量应该在2-3个立方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这个是出水稳压管,还是进水稳流罐,最好装个进水的稳流罐,只要进水流量够的话出水稳压管不装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