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0):
昨天看某一帖,由感而发,分享几例由人为错误导致的故障停机:

1. 某日,有一朋友打电话,说一台意大利设备停机,300PLC CPU SF亮,BF闪。
我让他查一下profibus从站是否有掉站的。
他说,没人动过这东西,但有个IM151 的拨码开关全是OFF。
好吧,问题点被发现了。

2.同理,我们这里,一个300 CPU SF亮,BF闪,硬件组态一监视,发现好多站没有挂上。
经查,某个DP的终端电阻被打到ON的位置,导致后面的站点无法通讯。
问题点被发现了,可是,都说没人动过这东东。

3.我之前发的一个求助贴,SEW参数莫名其妙丢失
后来发现是人为错误操作导致。。。

4.A,B两个加热区域,设定加热温度不同,其中一区域总报加热温度过高。
经查,两个区域的温度传感器接反了,
问题点被发现了,可是,都说没人动过这东东。

5.某Lenze变频器不转,经查,参数被恢复成默认了。重新设置,恢复正常
问题点被发现了,可是,都说没人动过这东东。

6.也有简单的正负极接反的情况

暂时想起这么点,
其实人为错误不可避免,不追究责任也不扣钱,只是都不好意思说,呵呵

网友A:
就像我这边,明明是数据输错导致撞车,问有没有输错数据,答没有。

网友B:
有的人乱动了开关后还装作没动

网友C:
因为谁都不想担责任。呵呵

网友D:
这种没人会承认的。不是扣钱的问题,是面子的问题,是被别人说不懂装懂的问题

网友E:
在我看来无所谓你只要告诉我动过了就行啊表情,认为故障可是看山跑死马的节奏啊。

网友F:
无意为之的还好,就怕有意为之

网友G:
人就这样,说不定谁问到我了,我也会说我没动这东东

网友H:
出了故障再问是谁动了,没有人敢承认的

网友I:
煮熟的鸭子————嘴硬呗!

网友J:
就怕这样的,尤其是保修期内乱动参数。不能用了,还得免费去现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些都是无意为之,
社会还是美好的,呵呵

网友K:
正常!
很多时候故障都是人为的
都是没人愿意承认动过!

网友L:
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作为维修人员都是争一只眼闭一只眼,如较真的话会得罪一大片人。

网友M:
这种情况很多,以为可拨可调的东西都可以随便的拨,随便的调

网友N:
同样碰到过 on的,不过是厂里搞的4s活动后出现的

网友O:
这个应该就是当今中国人普遍的心态吧

网友P:
经常,一个电话打来,你们机器开不起来了,是不是程序有问题。。。问他参数动过没,肯定说没动过。到那一看参数全乱。我真是槽NIMA了。程序有问题个JB,同一个程序全球3、400台没问题就你这开不起来。。都不知道从别的厂还是什么厂知道了我们4级的密码就开始瞎几把改。这尼玛要是知道了5级密码估计都能把机器炸了。。。

网友E:
反正都是打死也不承认的主。他们挖坑我们跳啊表情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Q:
不懂的人想知道那个按钮,开关到底是干什么的,有意而为之~

网友R:
楼主是在一个公司做维护还是什么技术支持?我也算在几千人的大企业做过10多年还没遇到过这么多这类故障,变频器故障也怀疑参数是不是动过结果都不是,只是有次立体仓库出现撞车的问题,恢复后一切正常,什么问题也没发现,问他们是不是使用了维修档,都不承认,因为只有维修档设备运行才不受位置限制而出现冲撞,我把维修档的线拆了,结果他们有些生产管理的说话很难听,就是说故障停机他们不找我们维修的,就使用维修档去恢复,显得自己能解决故障样的,好比电机故障热元件动作他们不找我们自己去复位是一样的行为。

网友S:
一般动了都不会说的,我一个客户动了触摸屏的数据,说没有动,无语

网友T:
出了问题谁还会承认动过,多没面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R:
这种情况,我只能 呵呵 了

网友U:
不排除生产管理混乱这种情况:非生产人员溜达过来感到新鲜,乘没人这里摸摸那里瞅瞅,动了参数后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操作人员当然不知道了。
我一般遇到这类问题只是悄悄地恢复了事。

网友V:
你这个小CASE了,我还见过驱动器电路板上微调电位器被认为调动了的!

网友W:
回复 网友R:
就怕不懂装懂!瞎积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