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0):
1、一般松下伺服设置哪些参数呢?我只知道:①pr0.01控制模式设定、②pr0.03 刚性设定、③pr0.07 指令脉冲输入模式设定、④pr0.08每旋转一圈的指令脉冲数。。。还有吗?

2、一般这些参数是在驱动器上设置,还会通过调试软件设置???

希望大神帮忙,回答下,谢谢!!!

网友A:
参数设定跟你的使用方式有关,具体详看说明书
可以软件设定也可以在驱动的面板设定

网友B:
楼主这是要怎么用是数控系统控制还是plc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PLC,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C:
一般的参数都在驱动器面板上设置,软件可以设置所有参数。

网友D:
用软件设定方便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