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2016-07-20):
我们经常使用接近开关,但是有一个问题,接近开关感应到物体时有信号输出!但是我们要求的是采用保持稳定信号,而不是感应信号(意思是物体经过有信号,没有物体经过没信号)。硬件上没有办法了,应该在程序里怎么办才好!

网友A:
物体都换成金属的,或感应器换成光电或光纤

网友B:
意思是物体经过有信号,没有物体经过没信号
楼主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没有物体经过就没信号了

网友C:
用SET指令呀。

网友D:
瞬间信号就不能锁定了?从前没有PLC时,按钮的信号不是照样锁定。

网友E:
楼主要求的是传感器的感应信号一直保持输出对吧。
传感器本体不支持这种要求,必须加装外部电路,比如使用中间继电器组成自锁电路,或者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连线进入PLC核心控制器内部,编制PLC的内部保持信号的梯形图指令程序。。

网友F:
看了几遍没看明白,所有感应器不都是感应到物体有信号吗,或者一直有信号感应到物体没信号,楼主难道要一感应到物品就一直有信号??你需要一直有信号做什么用呢?

网友G:
能说得更具体点吗,你想要怎样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就是这个意思,应该在程序怎么写这个保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要接近开关检测物体固定保持信号,而不是检测物体经过信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要接近开关检测物体固定保持信号,而不是检测物体经过信号

难道这样不可以?

LDP X0
SET M0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要接近开关检测物体固定保持信号,而不是检测物体经过信号

难道这样不可以?

LDP X0
SET M0
可以这样做的啊 检测到就保持一个输出信号!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要接近开关检测物体固定保持信号,而不是检测物体经过信号
你的意思是接近开关感应到信号接通,再接到信号断开。

网友J:
是不是说,感应到有信号后,将该信号保持到一定时候;则,可试用如10楼的方法,再适时复位。
表达曾经获得过该信号。

网友K:
上升沿配合置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是,我的意思是要一个稳定保持信号,不要像脉冲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跟你的意思刚刚相反,我不要脉冲信号,要稳定信号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跟你的意思刚刚相反,我不要脉冲信号,要稳定信号

这叫脉冲展宽不叫什么稳定信号,宽度可以自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跟你的意思刚刚相反,我不要脉冲信号,要稳定信号

你能划张示意图吗?我感觉我脑子不够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跟你的意思刚刚相反,我不要脉冲信号,要稳定信号

你能划张示意图吗?我感觉我脑子不够用了。

由于检测物一晃而过,他感觉检测信号太窄了不好用,却没能准确描述困惑所在。

网友J:
是去掉“毛刺”(相似于防触点抖动),还是如17楼所说?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跟你的意思刚刚相反,我不要脉冲信号,要稳定信号

你能划张示意图吗?我感觉我脑子不够用了。

由于检测物一晃而过,他感觉检测信号太窄了不好用,却没能准确描述困惑所在。

那不是应该:
如果传感器无法传感到信号,那么就换传感器。
如果传感器能接受到信号,PLC来不及处理,就用高速计数么。

感觉信号宽度不够,不是上面用SET指令了么…………所以我感觉脑子不够用了。

网友M:
1、如果检测到信号时到某个条件时输出、某个条件结束可以用自锁,如
LD X0、OR M0、ANI M1、OUT M0;
LD M2、OR Y0、AND M0、OUT Y0;
LD Y0、AND M3、OUT M1
其中X0为检测输入、M1为输出结束条件、M2为输出开始条件
2、如果是流水线操作、检测到的工件需要在各个工位作相应的输出、可以使用类似堆栈的方法
如三菱可以用移位指令来实现,假如在输送带上装一编码器、在计数器中断程序中移位一次,比如将传送带每1CM中断一次
也可以在传送带上装接近开关在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执行一次移位、然后根据需要直接将对应的位状态读出就行;
或者用块传指令也可实现如:
中断程序中
LD M8000、
BMOV D1000,D500,500
BMOV D500,D1001,500
MOV K1X0 D1000;
在主程序中读相应寄存器就行,假如采样为1CM、采样点到工作点的距离为1米则
LD M8000,MOV K100 V0,MOV D1000V0 K1M0;M0就是X0的状态,M1就是X1的状态依此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L:
对,你明白了我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能够检测到信号。我也不需要高速脉冲,因为我不是在做运动量!现在问题解决了,使用定时器:检测到信号开始计时,如果信号稳定就有输出,如果信号不稳定,将复位定时器,一直到信号稳定了,输出保持稳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能够检测到信号。我也不需要高速脉冲,因为我不是在做运动量!现在问题解决了,使用定时器:检测到信号开始计时,如果信号稳定就有输出,如果信号不稳定,将复位定时器,一直到信号稳定了,输出保持稳定!

扯了那么大一个圈子,你直接说滤波就完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怎么会是虑波?物料从高处放下来,经过接近开关,如果满了,接近开关亮,提示满了。但是物体经过接近开关也亮,能是满了吗!由于物体落下来不稳定,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网友N:
那你要的是物料满的时候的信号,跟接近开关信号保持不保持不相关吧,只是要解决物料经过时的误动作,更换开关位置不可以吗?

网友O:
直接说防抖功能就可以了。

信号有时,启动一个计时器,计时器时间到,再次判断当前信号的有无,如果还是有,则满箱了;如果无,说明刚才经过的物体已经离开了感应距离,感应器还是灭的,箱子还没满,可以继续送料。

网友L:
其实可以这样说,物体经过检测区域的信号一律舍弃,只要物体静止时且位于检测区域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说得对,是我表达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N:
硬件全部装好,现在只有程序上解决问题,不然要花大力气去改硬件,这显然不合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对,所以才有计时器,物体经过检测区域的信号开始计时,如果物体不静止,计时器复位。只要物体静止时且位于检测区域的信号,计时器将不再复位,便得出结果。

网友P:
将感应信号加个保持 或将其置位都是可以的。

网友Q:
接近开关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R:
楼主你应该在一开始就描述你的工艺要求的…大家都在猜测你到底想干嘛…嘿嘿

网友S:
引用 楼主:
怎么会是虑波?物料从高处放下来,经过接近开关,如果满了,接近开关亮,提示满了。但是物体经过接近开关也亮,能是满了吗!由于物体落下来不稳定,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你这句话一开始就说,大家就都明白了。

网友T:
用物料开关不是更好吗

网友U:
SET 自锁都可以

网友V:
程序里做保持程序吧,我原来的使用的一个电接点压力表,触电质量不好,接触不良,最后在程序里做了保持,一直使用了好几年了,很好用

网友W:
引用 楼主:
怎么会是虑波?物料从高处放下来,经过接近开关,如果满了,接近开关亮,提示满了。但是物体经过接近开关也亮,能是满了吗!由于物体落下来不稳定,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这就是防抖功能,不是滤波是什么。你自己描述得不清楚。

网友X:
看完整楼才明白楼主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