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0):
第一次用扩展模块做通讯,无从下手,求大神指教怎么做。

网友A:
库卡 krc4的控制器需要有ethercat转profibus模块,plc进行profibus组态,库卡用workvisual配置
http://wenku.baidu.com/view/9802255fb7360b4c2f3f643d.html?from=search

网友A:
krc2稍微麻烦需要改配置文件,且使用的是cp5613/14
http://wenku.baidu.com/view/34b7a0c9a1c7aa00b52acbca.html?re=view

网友B:
楼主,你是用欧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