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址寄存器

楼主(2016-07-20):
西门子S7-200,SMART200 有类似三菱FX系列的那种变址寄存器吗?
D0V0之类的用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S7-200,SMART200 有类似三菱FX系列的那种变址寄存器吗?
D0V0之类的用法

网友B:
有指针,没有三菱那样的变址寄存器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感觉没有三菱的直观好用

网友C:
西门子比较灵活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比较灵活而已

说明你用的太少,论灵活,明显三菱见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比较灵活而已

说明你用的太少,论灵活,明显三菱见长。

三菱就用过6年而已  西门子近几年才开始用

网友E:
三菱有专用变址寄存器VZ、西门子用取地址(指针)&运算符、如MOVD &VB0,VD10,再用到指针数据*(间接寻址),
如MOVB *VD10  VB20;MOVW *VD10 VW20;MOVD *VD10 VD20注意AC0不能参间接寻址运算,这个间接寻址用法跟单片机中间接寻址类似就是获取地址指针、获取指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