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0):
新人,有没有人愿意来解答?谢谢
PLC上用通讯(RS485)的方式连接变频器,控制电机调整压力。检测回目标压力值并通过PID指令运算。
问题是:
PID输出的值(MV)就作为频率通过RS发送给变频器吗?还是MV值怎么转化为频率值作为运行频率再发给变频器?

 因为PID的输出值很大,为几千的数字量,有时候没有输出,一直为零。

网友A:
PID指令的输出其实就是0~10000之间的数值,也就是对应与0.00~100.00,因此,如果要以频率方式去控制变频器的话,你需要对输出进行线性话,对应于你的变频器的0~频率上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先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确实是的,得到频率了,再次感谢;
可是一直没有调好参数,再有就是为什么输出值跳动很厉害?频率设定在0~50范围内,可是会经常跳到1400+闪一下又回到0~50 的范围内,这也是由于没有调好参数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