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电数据保存

楼主(2016-07-20):
请问为甚么我第一次下载后,断电了,在下载,M0.0还是至一,是因为断电数据保存吗

网友A:
呵呵;程序控制的吧?
联机看一下;

网友B:
M也是可以设置断电保持的

楼主:
如何去掉断电数据保持呢?

网友C:
什么PLC呢?

网友C:
每个品牌的设置都不一样的  三菱的和西门子的在CPU属性里都有设定项

网友D:
引用 楼主:
I0.0是不是被导通过了?线圈M0.0的括号里面有个英文字母S,你应该懂是什么意思吧,S就是SET的意思。
请联机在线进行监控程序,当I0.0任意有一个导通信号,即使是非常短暂的,M0.0的状态如果不为1,那就是不正常的了。让M0.0的状态变回为0,需要编制针对线圈M0.0的RST指令梯形图程序。

网友E:
不会吧,S7-200断电要重新置位的

网友F:
你的M是被置位了

网友G:
看看在系统块里的断电保持区域,S7-200有默认的保持范围的,不想要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