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错在哪里

楼主(2016-07-20):
谢谢各位先辈的指教,现在仿真情况如下:按x2慢速启动y1正常,按x3高速运行启动y2.y3正常,问题是按x1.或x3不会全部停止,编程错误在哪步。请高手指点(这是双速电动机变速电路编程图.一小学生)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先辈的指教,现在仿真情况如下:按x2慢速启动y1正常,按x3高速运行启动y2.y3正常,问题是按x1.或x3不会全部停止,编程错误在哪步。请高手指点(这是双速电动机变速电路编程图.一小学生)求

图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先辈的指教,现在仿真情况如下:按x2慢速启动y1正常,按x3高速运行启动y2.y3正常,问题是按x1.或x3不会全部停止,编程错误在哪步。请高手指点(这是双速电动机变速电路编程图.一小学生)求

图呢?
楼主分3个帖子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