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错在哪里

楼主(2016-07-20):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这是低速在运转按下高速启动按钮,低速断开的同时启动高速?

网友B:
错在梯形图x0和x1要用常开,因为你的电路图中正常时热保护和停止是常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x0和x1变为常开,那x2按下后,y1无反应。这样做不对的,试了几次

网友C:
我也觉得2楼说的有道理,你试的是仿真试的还是实际接线试的,实际接线试的话直把x0x1短接到COM,然后把程序里的改成常开。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肯定是你实际接线没有按照图纸接线。

网友D:
X0、X01接错了应该接成常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E:
在核对以下实物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根据楼主给出的图和描述,其编程要求似乎如下:
接通X2,Y1接通;接通X3(Y1先接通,然后Y1断开),Y2、Y3接通;断开X1,Y1、Y2、Y3断开。
同时,接通X2时,Y2、Y3需断开;接通X3时,Y1需(在Y2、Y3接通前)断开。

看程序,可能Y2、Y3预期是同时通断的;楼主的问题可能是,在X3接通时,接通X1,Y3未能断开。
那么,Y2、Y3线圈,可并在一起试。

网友G:
这个逻辑不复杂吧

网友H:
你把主电路图上全吧,程序和电路图不符。

网友I:
回复 网友G:
问题搞得这么复杂了

网友J:
PLC的基础指令搞熟了再研究;

网友K:
楼主对PLC内部外部触点用法不熟

网友G:
从基础点开始吧

网友L:
正是 ,X0、X1的内部触点应该 是常开的,否则电路不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