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扭矩计算

楼主(2016-07-20):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们伺服电机的扭矩怎么算,需要知道哪些参数,计算公式又是怎样的?电机是直连丝杆的,负载大概450kg的一坨,底下有滑轨摩擦因数为0.05,需要移动110mm,丝杆直径10mm

网友A:
是平面移动还是上下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平面移动还是上下移动?
平面移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平面移动还是上下移动?
平面移动的
计算公式不知道,线轨15NM的电机能拖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选出来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选出来的呢
我这边用了15NM的电机,拖板总重量也在这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选出来的呢
我这边用了15NM的电机,拖板总重量也在这个数。

网友B:
丝杆导程、电机减速比,用公式T=F.V或T=J.ω计算

网友C:
这个可以请教机械工程师,
我们这都是机械的算

网友D:
先把旋转电机的转矩变成直线运动的推力,也就是旋转半径是力臂,用力臂除转矩就是力。然后丝杠导程计算推力的变比,再把摩擦系数和负载重力计算一下,就知道了。这个不难计算的。

网友E:
感觉丝杆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