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0):
在华新大个子的贴子中讨论了关于星三角启动两种接线方法,我原以为第一种接线方法在三角形运行时电机会反转,但经过大家的讨论和我的实验证明两种接法都可以,是我的理解有误。
原贴截图如下

我认为第一图三角运行时会反转的理由如下
                                   图1
                                   图2

                                   图3
华新大个子 图中第二中接法是我们最常用的接法,其电机绕组内部电流方向如图1 图2 所示;而第一种接法电机绕组内电流方向如图1 图3 所示方向,图3中的每相绕组中的电流方向明显相反,所在我便认为电机以此三角形运行会反转,可能将空开顶跳。后面看到有很多位坛友说不会反转,我便做了一下试验,用3KW的小电机接成两种不同的接法做了实验,结果证明我的分析是错误的,电机并没有反转。这是什么原因,我标的电流方向应该是正确的,但电机为什么没有反转,经过一番思考分析,总算是找到了其中的原因。
原因是电流变反后相序也发生了变化,正向时每相电流的相位示意图如下

电流峰值达到最大值的次序是 A  B  C 依次达到最大值
面把上面的电流取反后,也就是旋转180后是这样的

电流峰值到达的顺序是 C   B    A  ,也就电流变反后相序也变反了,负负得正嘛,所以反了两次后电机的转向还是正转,并没有反转。

在华新大个子的贴子中也有赞同我的观点的人,所以开此贴以作纠正,希望有和我犯一样错误的朋友能将错误纠正过来

网友A:
好同志,知错能改,第一种方式N年以前就实践碰过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同志,知错能改,第一种方式N年以前就实践碰过可以用
但是又有新问题出来了。
记得师傅以前说过,星三角启动接不好就会星形正转,三角反转,但我今天在实验时怎么接都接不出来星形正转,三角反转的接线方法,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情况下会是星形正转,三角反转。或者说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B:
楼主厉害!
整得这么专业!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换三角时候是有概率反转的。我经常碰到,但不知道怎么讲。我的方法是: 先量那几个是一组比如;1,2
2.1  3 .3  在;量2 2之间电压,有380  我就启动···一般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换三角时候是有概率反转的。我经常碰到,但不知道怎么讲。我的方法是: 先量那几个是一组比如;1,2
2.1  3 .3  在;量2 2之间电压,有380  我就启动···一般都没问题。。
可是我专门想接出这样的特例可惜接不出来

网友D:
我想达到Y起正转,角运转反转还真做不到!

网友E:
星转三角应当就两种接法,如果都不会反转,那就没有反转的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换三角时候是有概率反转的。我经常碰到,但不知道怎么讲。我的方法是: 先量那几个是一组比如;1,2
2.1  3 .3  在;量2 2之间电压,有380  我就启动···一般都没问题。。
我怎么就遇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达到Y起正转,角运转反转还真做不到!
是啊,臣妾却实做不到啊,只想知道谁能做到,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F:
可以把问题想得简单点,第一,三角形接法的跳线不是一种,只要绕组接成三角形,都是正确的!第二,星形启动过程中,如果是顺时针方向,那么无论三角形如何跳接,都和启动的方向一致,否则,教科书上就应该明确规定,在三角运行时必须如何跳线了!

网友G:
没接过反转的,只遇到有些短路的

网友H:
上次就跟你说过了  实践的真理嘛   同样星三角你依旧可以按照上面的方法分析电流流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同志,知错能改,第一种方式N年以前就实践碰过可以用
但是又有新问题出来了。
记得师傅以前说过,星三角启动接不好就会星形正转,三角反转,但我今天在实验时怎么接都接不出来星形正转,三角反转的接线方法,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情况下会是星形正转,三角反转。或者说没有这种可能
你说的这情况没见过,不过可以通过电路实现,比如加个主接触器进行换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同志,知错能改,第一种方式N年以前就实践碰过可以用
但是又有新问题出来了。
记得师傅以前说过,星三角启动接不好就会星形正转,三角反转,但我今天在实验时怎么接都接不出来星形正转,三角反转的接线方法,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情况下会是星形正转,三角反转。或者说没有这种可能
你说的这情况没见过,不过可以通过电路实现,比如加个主接触器进行换相
这个没必要,因为用不到,我只是想不明白,怎么接错线才能让星形正转,三角形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F:
若只论实用的话知道怎么接线就行了,我只是想通过理论阐释一下其中原理罢了。
你有没有见过线接错星形正转三角形反转的例子?

网友I:
就得敢于较真,楼主值得敬佩 哦

楼主:
回复 网友I:
较真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网友J:
是啊星三角接错就会一个正传一个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J:
怎么个错法才能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我是怎么接都接不出错的

网友K:
其实很简单,三相绕组角形连接,只要按照三个绕组头尾顺序连接,电流输入相序不变,转向是不会改变的。

网友L:
大家看看这张图。前两张图是电机名牌给的接法。第3张图星角启动的6根线正常接法。后5张图,在实际接线时会出现的接法,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大家看看这张图。前两张图是电机名牌给的接法。第3张图星角启动的6根线正常接法。后5张图,在实际接线时会出现的接法,看看有什么问题

有4个属于接错线缺相运行呗。

网友N:
回复 网友L: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还能接成三角形,其它的四个好像都不能成三角形运行吧,是这样的吗?

网友O:
楼主好人,先顶一个
问一句,你的实验结果是什么 ?两种接法都可以用,是不是?
我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接地了,以后在做柜子时可能要纠结了!楼主给个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好人,先顶一个
问一句,你的实验结果是什么 ?两种接法都可以用,是不是?
我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接地了,以后在做柜子时可能要纠结了!楼主给个答案
两个都可正常使用,不过推荐第二种接法,一是习惯,二是容易理解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对呀。有4个接法是不能构成角接的。但在星运行时可以转动起来,转成角时就缺相了。电机星角启动接线时,有这种情况吧,但电机星启动后转成角运行时,转动方向没变,运转时声音就不对了。

网友P:
转向只能有一中,接线可以有上边的两种,第二种相比第一种接线,在所有线圈上全部进行了换向,所以不存在反转,

星角切换方向只能有一种,否则大电机可能出现直接跳开关,小电机可能还会运行但方向不一定的缺相运行状态,可以通过声音快速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