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0):
人机界面和PLC的映射地址是怎么样设置的。是在硬件初始化的时候里面设置还是在人机界面软件或PLC软件里面设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机界面和PLC的映射地址是怎么样设置的。是在硬件初始化的时候里面设置还是在人机界面软件或PLC软件里面设置啊

当你选择控制器的制造商以及控制器型号时,已经决定了可以直接选择控制器的地址,即已经建立了通信映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我只要按照PLC品牌手册的存储区直接通信就可以了

网友B:
想表达或者说你要问什么呢?

网友C:
一般来讲是在人机部分设置。

网友D:
编写触摸屏程序时,需要选择相应的PLC 品牌,型号

触摸屏软件就会自动生成各种类型的数据区,供你选择

网友E:
楼上说的对,编写屏时要选PLC。但不需要具体型号。

网友F(2016-09-20):
人机界面内部HMI变量地址和PLC的映射地址要一一对应。位,字节,字,双字的对应。在界面的控件属性了选择HMI变量就可以。使用不同的PLC更改映射地址就行了。灵活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