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 中要同时显示 标签 和 地址 在那里调? (描述可能不清楚, 请看图)

楼主(2016-07-20):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你要确保视图(View)——视图模式(View Mode)下为标签显示方式(Label)。
然后选择视图(View)——增加标签显示项目(Add Label Display Items)下选择软元件(Device)。
这样就可以得到你要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GOOD LUCK``````````

网友B:
总是会有高手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