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0):
我才改造了台设备,用的三菱MR-JE的伺服驱动器,安装好后,选择标准刚性进行一键调整,完后,写入驱动器,但开机发现伺服电机有噪声,那位英英的声音,运行的时候倒没有声音,改为高刚性和低的都不行,不知道要改哪些个参数才能去掉这噪音。谢谢

网友A:
改改增益实施

网友B:
有时编码器原点偏移会吱吱响

网友C:
松下有个自动增益调整,不知道三菱有没有,没调过三菱的,

网友D:
可能是电子齿轮比设置的有点问题

网友E:
不可以进行下自学习吗?

网友F:
速度环增益改小一些

网友G:
不带任何东西时有声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带任何东西时有声音吗

是的空载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度环增益改小一些

我用的位置模式,也要改速度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子齿轮比设置的有点问题
用的脉冲模式,没有使用电子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改增益实施
改大还是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编码器原点偏移会吱吱响
怎么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有个自动增益调整,不知道三菱有没有,没调过三菱的,
使用自动调整的,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进行下自学习吗?
学习了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子齿轮比是决定发多少脉冲走一圈
看看说明书
这个设置不好,电机会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改增益实施
改大还是改小?
速度 位置 电流配合着调啊

网友G:
一般要求的,PA08设成0001自动调整,然后调一下PA09就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有个自动增益调整,不知道三菱有没有,没调过三菱的,
使用自动调整的,还是这样

自动调节不管用试试手动调节,需要把电机自整定模式给关了
振动调节的是这里面的参数,我这个是松下的,位置环越大定位时间越短,越大容易振动,速度环越大系统响应时间越小,参数太大有振动,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越小,停止时的偏差值更快接近于0
在系统能稳定工作的前提下,较大的速度环比例增益和较小的速度环时间常数,可以获得较好的速度响应。较大的速度环比例增益和过小的速度环时间常数,较容量发生系统振荡,工作不稳定;较小的速度环比例增益和过大的速度环时间常数,电机速度响应低,电机运行易出现爬行状态。  位置环比例增益仅在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方式时有效。当伺服电机停止运行时,增加位置环比例增益,能提高伺服电机的锁定刚度。当伺服电机在位置环下运行时,增大与减小位置环比例增益时,位置滞后量将随之变化
这个振动抑制只行程中大部分行程正常但是有个点振动,这个东西也是自整定出来了有个专门检测这个的选项,松下的叫频率特性,测试中曲线呈下降姿态,中途突然有个较大的尖锐的波峰就是振动了,然后得出他的频率填到振动抑制里面去

网友F:
无论是什么模式都离不开电流环 速度环 位置环

网友H:
用自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有个自动增益调整,不知道三菱有没有,没调过三菱的,
使用自动调整的,还是这样

自动调节不管用试试手动调节,需要把电机自整定模式给关了
振动调节的是这里面的参数,我这个是松下的,位置环越大定位时间越短,越大容易振动,速度环越大系统响应时间越小,参数太大有振动,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越小,停止时的偏差值更快接近于0
在系统能稳定工作的前提下,较大的速度环比例增益和较小的速度环时间常数,可以获得较好的速度响应。较大的速度环比例增益和过小的速度环时间常数,较容量发生系统振荡,工作不稳定;较小的速度环比例增益和过大的速度环时间常数,电机速度响应低,电机运行易出现爬行状态。  位置环比例增益仅在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方式时有效。当伺服电机停止运行时,增加位置环比例增益,能提高伺服电机的锁定刚度。当伺服电机在位置环下运行时,增大与减小位置环比例增益时,位置滞后量将随之变化
这个振动抑制只行程中大部分行程正常但是有个点振动,这个东西也是自整定出来了有个专门检测这个的选项,松下的叫频率特性,测试中曲线呈下降姿态,中途突然有个较大的尖锐的波峰就是振动了,然后得出他的频率填到振动抑制里面去
我来调了试试

网友I:
找一找参数里是否有一个参数叫惯量比,把它改大一点,就没有这种声音了。在定位的静止状态。

网友J:
调一下增益,手动调,不能自动调,最好软件看波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一找参数里是否有一个参数叫惯量比,把它改大一点,就没有这种声音了。在定位的静止状态。[/quote

越改大,静止声音越大

网友I:
回复 楼主:
嘿,那说明调反了,变小试试呢?

网友K(2016-12-02):
设置了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