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连接

楼主(2016-07-20):
请教各位前辈,变频器可以与三角形接法电机链接吗?,今天测量了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220V,所以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你这个变频器还必须与三角形接法的电机连接

网友B:
三相220V的,接原来星形的,改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C:
星形380 改成角接是220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相220V的,接原来星形的,改成三角形接法。
此为正确答案,只是不知道你电压测的准确不?

网友E:
如果你的变频器是220V的,那么就需要电机接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电压与电机接线适配,220V输出,对应电机的接线就是角接。

网友G:
1、“变频器输出电压是220V”---是在50Hz时测的么?是用指针表测的么?
2、变频器的额定输入电压是220V的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星形380 改成角接是220V
你这个变频器还必须与三角形接法的电机连接

楼主:
变频器是三菱E700  0.757KW 电机是0.37KW接法是星形接法,变频器输入是380V,我用的是数字表测出来的是220V,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220V电机可以运转,直接接到380V也可以运转,请老师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