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1M的错误

楼主(2016-07-20):
欧姆龙CJ1M的错误
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
空程序
电脑跟PLC连起来就这样

网友A:
没有END指令;
CPU是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朋友问的,不是新的,清空,初始化后,写个简单程,就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这么晚还来回复

网友A:
只写一行END再写到CPU内看一下;

网友B: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写个最简单的程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