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1):
各位师傅好!用台达的plc控制。在变频器控制的传送带的轴上装一个增量编码器,伺服控制的传送带跟变频控制的传送带对接,伺服传送带跟随变频传送带的快慢自动调节。请问各位师傅要实现很难吗?我是新手刚接触伺服我想以这个为题目来学习伺服控制,要写这个程序应该是怎样的思路呀?师傅们支支招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难,新手很难学习的

网友B:
变频器电机轴上装个编码器反馈到伺服上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 请问我用高速计数指令DCNT收集编码器脉冲我如何把脉冲反馈到高速脉冲输出指令PLSR上面去呀?

网友C:
没用过台达的PLC,不知道指令怎么实现,但是方法是通用的。
1.通过高速计数器,使用指令计算变频电机所带负载的线速度。
2.通过反推计算出伺服电机所带的负载能达到同样线速度所需要的脉冲频率。
3.使用脉冲发生指令,通过实时改变脉冲频率,实现同步。

注意一点,这样的方案一般适合精度要求比较低的场合,要求高的话要用到两个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您的指教  我现在要去学习的是如何把计数器里的数值提取出来进行计算得出线速度,还有就是高速脉冲输出指令的实时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