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这个工控机

楼主(2016-07-21):
比较古老了吧,软件出问题了。

网友A:
该换了,能买得起西门子,估计也是有钱的主

网友B:
不懂工控机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系统?如果能够解决应用程序的安装问题、驱动程序、参数与设置的问题,直接一台新款的品牌级别商用机也能暂时性的解决问题。
不过要是有特殊的板卡插件,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西门子工控机更新换代比较快,这个型号肯定已经没了
楼主需要重新选型,注意主板的类型是AMD还是intel,关系到系统驱动能否正常安装。
至于板块的驱动倒是可以后续安装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使用中的研华工控机,系统有2000也有XP

楼主:
操作系统还有什么懂不懂的,xp,2000.win7.安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E:
还有软驱的机器,估计最高系统也就上到xp或者2000。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做ghost,如果有,可以搞一个主板差不多的电脑先恢复下试试

网友F:
这个古董肯定不是用xp,估计还是运行DOS或最早期的window

网友G:
西门子的工控机太贵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工控机更新换代比较快,这个型号肯定已经没了
楼主需要重新选型,注意主板的类型是AMD还是intel,关系到系统驱动能否正常安装。
至于板块的驱动倒是可以后续安装
西门子只有intel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工控机更新换代比较快,这个型号肯定已经没了
楼主需要重新选型,注意主板的类型是AMD还是intel,关系到系统驱动能否正常安装。
至于板块的驱动倒是可以后续安装
西门子只有intel

看了一眼选型,还真是,
多谢指正~~

网友I:
我们这儿用的都是戴尔商务机。

网友J:
现在的西门子工控机,已经有中国工厂了,价格并不贵了,和研华的工控机价格差不多。样子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