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1):
电容上面标的2*(0.1uf+120?)的电阻,出来三根线,洗衣机上面用的,什么作用,怎么接线?第一次见。如何判断好坏?

============================================
标题已编辑,图片从评论去转移上来了。

jint

网友A:
楼主,图呢?还有。。标题是不是忘记取了?顺便也改一下标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题写了啊,怎么会没了。图也传了啊。

楼主:
再传一次

网友B:
黄色线其实是一根线我觉得,可用万用表打一下看看

网友C:
应该是双电容,棕色线应该是公共端,两个电容分别串联120欧姆电阻。

网友D:
楼上的正解,不过洗衣机上用这小的电容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E:
准确说 这个应该是一个RC滤波器吧

网友F:
看7楼,本想问楼主看电路如何;返回看顶楼,却问是如何接线。
不知能否找到相关的电路图(比如按品牌、型号)。

网友G: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宝贝。

网友H:
两组RC,棕色为公共端,两根黄色线分别0.1uF电容串联120欧电阻

网友I:
肯定是搞错了吧,洗衣机用这么小的电容???!!!那我想知道电机是多大的?!

网友J:
灭弧阻容元件

网友K:
这种电容容量很小,再说还有一个电阻,定时开关接通断开时会产生高压电,所以它起灭弧消耗电火花的作用。

网友L:
长见识了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电容

网友F:
可能为10楼所说;
搜索,一种说法是“为洗衣机脱水电机用”,另一个说法是“抑制定时器转换开关触点间的电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洗衣机脱水电机上用的。

网友M:
表于:2016/7/22 13:30:03

#13楼

这种电容容量很小,再说还有一个电阻,定时开关接通断开时会产生高压电,所以它起灭弧消耗电火花的作用。

这个说得有理。

网友N:
学习了,第一次见

网友H:
应该是并联在开关两端起灭弧作用、阻容吸收

网友O(2022-10-17):
两组电容+电阻,不知道这个零件坏了洗衣机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