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1):
本人刚接触变频器,看到有一个工艺要求是:机器正常运转时,电机通过电位器调速(模拟量控制),当快结束时,系统接收信号,改为多段速调速,分中速和低速,最后停止。用的是安川变频器。手册上我看到b1-01选应该选1.这一项需要再改吗?请问这当中,电位器调速与多段速调速如何切换?

网友A:
这个不能同时实现吧,不如连个PLC ,用485通讯控制

网友B:
段速控制可以通过变频器的多能能端子排连接段速信号实现控制,但是没有尝试过模拟电位器和段速控制在线自动切换。
以前接触的变频器,好像是必须修改系统参数才能互相切换,指定某个调速信号有效以后,才能调整速度的。

还是另想办法吧,比如可以分为关机的段速,运行段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之看到图纸,没有程序,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确实是有plc 485通信:

V1000 变频器修改以下参数
说明 功能码及参数 备注
恢复出厂值 A1-03=2220 恢复后修改以下参数
多步速1 d1-2=10.00HZ 低速为10.0HZ
多步速2 d1-3=25.00HZ 中速为25.0HZ
运转指令 b1-02=1 外部端子
频率指令 b1-01=1 外部端子

这样的参数设置,大家认为他是怎么运行的呢?

网友C:
这是两种模式,貌似没法自由切换

既然有485通讯,可以通过485通讯给定频率,就不用多段速度了

网友D:
这个怎么切换模拟量运行中不停机接着转换多段速不可能办到吧

网友E:
使用较多的三菱和三肯,这两种功能是独立的,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F:
不记得安川变频器的参数了,不过你问的这个应该不用485通讯,频率指令已经设成外部端子了!一般变频器都可以实现你说的这种功能。你的这个变频器主频率设定为外部端子,当多端速端子全off的时,变频器以主速运行,也就是速度靠电位器调,当多段速端子不全为off,变频器以相应的段速运行!
具体参数你对着手册查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我能理解,但是我在手册上找不到你说的这种控制方式,网上也查不到。不是很确定啊。。。能给个链接吗?或者实例。

网友G:
你可以试试变频器输出继电器(功能是任意频率到达);到达设定频率,输出继电器动作控制中间继电器,从而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的切换。

网友H:
这种控制需要通过某个DI端可配置为高低电平可改变控制模式才行,否则无法设定条件进行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刚刚问了公司的王工,他说的和你一样。是这个道理,谢谢哈

网友I:
电位器调速和多段速是两种不同的主频率源,变频器应该不能达到两种频率源自由切换,需要通过修改参数才能切换

网友J:
其实就是工艺信号控制几个继电器,继电器触点接变频器的多段速端子。4个继电器组合使用就能达到大多数要求,好像是16段速度。

网友K:
可设主速卫0速,电位器可调速,作为第一速度,变频器启动后,先运行主速。再利用外部端子设置两个多段速端子,一个设置为中速端子,一个设置为低速端子,作为第二速度和第三速度。一般的变频器都有多段速优先的功能。当多段速投入时,先运行多段速,前提是运行信号始终保持。多段速退出可运行主速。
不知安川变频是否此功能?

网友L:
没这么复杂,我用台达的变频是可以切换频率来源的,叫第二频率来源,其它牌子估计也可以

网友M:
多步速1 d1-2=10.00HZ 低速为10.0HZ
多步速2 d1-3=25.00HZ 中速为25.0HZ
运转指令1   b1-02=1 外部端子
频率指令1   b1-01=1 外部端子
运转指令2   b1-15=1 外部端子
频率指令2   b1-16=0 操作器
H3-01   0=电压
H3-02   2=辅助给定(1主给定)
H1-01   S1功能:40=正传
H1-02   S2功能:41=反传
H1-03   S3功能:2=通道切换
H1-05   S5功能:3=多步速1
H1-06   S6功能:4=多步速2

使用S3端子=2进行两种给定方式的切换,启停使用同一个端子即可

网友N:
三菱的变频器不知道,西门子的变频器,多段速和电位器给定在同一个给定通道。多段速具有优先权。所以实现楼主的工艺,不是问题。三菱的变频器,可以直接咨询三菱技术支持。变频器的功能,想办法总是能够实现的。实在不行还可以借助数据通讯来实现。或者在PLC里实现电位器设定值与固定值设置(多段速)的转换。

网友O:
用过三菱A800 官方热线说 多段速优先与电位器

网友P:
三菱的加p|c控制应该是可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