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软故障的处理

楼主(2016-07-21):
在日常的电气维修过程中,经常遇见一些软故障,尤其是大系统设备,现场的限位,启动停止按钮,接触器,数据总线,PLC等混合设备,相互有连锁;这种故障很让人头痛,有时无从下手,你在那查的时候他始终不出现,没人在现场的时候,频繁出现,影响生产的正常运行。在维修人员不太熟悉的区域更是让人烦心不已。近段时间我们单位就遇见一起软故障,现在就把这起软故障的处理过程写出来,给其他一些遇见此类故障的朋友有些借鉴。
 铁厂和烧结合并了,原铁厂的设备管理人员也要去烧结区处理电气故障,对于烧结区域的电气设备在我的大脑中几乎是一片空白,但出了问题还得去处理;一个叫成三的皮带出现频繁电机停止,有时又出现自动启机现象,直接影响到前后连锁的皮带的启停,也会出现一些人身的安全问题,皮带停了就会出现堆料,生产单位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和人员去铲料,严重的是打乱了生产节奏,影响产量。已出现好多次,尤其是在半夜。让自动化的人员去查看程序看是哪里动作了,但往往无果;后让其在程序中做监控画面,把所有会影响停机的环节和相关的信号全部的做出来,有一天晚上从5点多到第二天早上7点出现了12次自动停机。打开电脑中的程序,看到有四次是现场的拉绳开关信号来了停机,其他均无显示,检修人员在配电柜和电脑上监控了两个小时。没出现任何问题,撤出监控,人没走半个小时就有出现了停机。让熟悉现场的电工告诉我这个系统的前后设备:这个配电室的六面配电柜,从左往右开始分别是两个总线柜、两个皮带控制柜,一个是现场来的拉绳开关和控制箱来的信号柜,一个是进线柜。每条皮带现场来的拉绳信号是通过一个220V继电器的一个辅助触点,控制后面的24V直流继电器,直流继电器的触点进到总线柜里的模块相应的位置。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拉绳部分出了问题,但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现场的拉绳有可能被断开,220v和24V继电器都有可能虚接,包括线和端子排都有可能,但这些他们前期已都被排查和紧固过好多遍了。我现在就是要想办法把故障的范围缩小。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状况,让电工找来220v带灯继电器一个、24V带灯继电器和底座;把220V带灯继电器插到现场来拉绳信号继电器(原继电器无灯)的位子,24V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在其线圈上,做成一个监控,监控接在总线模块相应的端子上,用一短线短接一下常开点,继电器就得电自保,同时灯是亮的便于观察;这样做的目的是分清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过了状态:如果是PLC内出现拉绳问题,这外面的两个带灯继电器都不会熄灭(其实这种情况在PLC中不可能出现,除非程序有问题了,但程序有问题整个系统都不可能工作的,所以是不太可能拉绳信号是来自PLC或是总线模块),自从接了这个监控后,大概有一个礼拜都没出现停机的情况,当时还怀疑是不是这到模块去的端子和线没接好,时有时无。也以为故障被排除了;就在昨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生产单位报成三皮带又停机了,那看样子问题没解决呀,一看那监控的24V继电器的灯灭了。由于要下班了,不想晚上摸黑查找故障,更主要是生产的不给时间处理,决定第二天一早再来处理.晚上没事的时候仔细的回想了一下近一个多月出现的这个故障,让电工和自动化人员真是很被动和难堪。这次一定要把它给处理掉,不然一点名声都毁在这套不能再简单的设备上了。
 一早到现场把相关的继电器接线,连线和端子都仔细的紧固了一遍,还是没反应,后想了一下,把每根线都往外拽,当拽到24v电源线时,发现那线竟然是虚插在端子上,稍动一下,成三皮带停了。我反复把这根线插到端子排里紧固,一拉又出来了,发现螺丝拧到底,但线依然没加紧,后来干脆把它给换掉,再拉就没反应,看样子是接牢固了。后顺着往下拉又有一根线是虚接的。到这为止,这个软故障才是真正的给处理好了,一个多月呀。这根24v线正好是到24V继电器去的电源线。
以前电工就反应过这块的设备偶然无故停机过,一直查不出原因。回想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但处理起来却是费工费时还没效果。以前用继电器监控问题设备的方法,处理过至少三起以上的非常难处理的软故障,都非常有效。在这把它啰嗦了一大堆,就是想详细的介绍给需要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们,给其一点点借鉴。

网友A:
大费周折啊

网友B:
看样子端子都紧了还不行,下面的线得拉拉。带灯的继电器监控,又增加经验了。

网友C:
曾经也处理过几次这样自动停机的问题,是plc内部触点接触不良

楼主:
 呵呵。应该是上下的线都要拉一下,看看有没有虚接的,这次就是上边的线是虚插在端子上的,稍有振动就会断电。而这上边的线是配电柜厂家出厂前就应该接好的。其实他们在N多年前就出现过偶然停机情况,只是不像现在我们接手之后这么的频繁而已。以前的电工都把它归罪于自动化部分,时好时坏次数也不是很多,所以没仔细检查,我也是在他们弄了好长时间才介入的。以为这么简单的问题不需要我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的情况有些不同,我们的300/400的PLC是通过总线到现场,总线里没继电器,是外接的继电器。

网友D:
往往都是问题简单查找困难。楼主的带灯继电器我还没用过,不过现在学习了。

网友E:
拉线检查。现在都怕了,我们公司有太设备的线头做的端子不老固我都拉掉好几根线,后来索性不拉了,等出啦故障在说。估计那天我在拉下去还能拉掉很多啊。

网友F:
这类故障就是很难查的,牵扯的地方太多,得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G:
软故障最不好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我写的《和“电”的那些事》一文中,265楼一段中有介绍过一次!监控继电器可以参看那篇文中的线路图!那次处理时的压力远大于这次的!

网友H:
处理过压线端子压到绝缘皮,也是查找半死才找到

网友I:
这个方法是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J:
是个好办法,最头疼的就是这种半死不活的故障。

网友K:
软故障最是头痛,特别是不熟悉生产工艺及设备情况的时候。

网友L:
前一段我们厂有一条皮带,施耐德的软起,在运行中突然转启动,启动电流大导致变压器高压柜过流分闸(安装公司奇葩做法,这条皮带电源加一台断路器直接接在低压母排,没经过低总,所以低总没有过流)。故障发生不规律,故障第一次发生就叫同事去将所有的接线挨个紧了一遍,我要求是紧线之后把线拔一下。所以故障发生第二次我没怀疑接线不良。我和负责这块的电气工程师都怀疑是皮带启动时警报时间继电器延时闭合点接触不良或是驱动中继常开点接触不良,做过一些处理后,就叫开机生产。第二天这故障又发生了,由于石灰石储备不足,一发生故障生产车间就叫值班电工高压柜送电继续生产,不给我们处理的时间。一星期天,一上午故障就出现两次,恰逢分管电气的副部长值班,出现第一次故障值班电工就上报副部长,副部长就带着值班电工软起柜在旁边守着,当出现第二次,他们检查快吃中午饭也无果,就在停止信号端子和启动信号端子之间加了一根并线(这台施耐德软起使用的两线控制,停止信号端常1,然后启动信号脉冲,软起开始工作,当停止信号端由1变0软起停止。)停止信号端和启动信号端原来就有一根连接线,仅几厘米长,我们永远不会怀疑到这根连线。巧的是这个故障再也没出现过。前几天,我趁停机检修将加的并线拆掉,设备运行了一段时间了,没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M:
长期做维护的这样的状况见得多了,特备的在一些高温潮湿的环境,一些接线排出现的偶尔的漏电就会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我处理的方式是直接换新的接线排

网友N:
我也遇到类似的故障,自己动手设计监视电路,来排除可能得因素

网友O:
正常钢厂环境差以前在钢厂也常遇到

网友P:
影响因素多我之前是在PLC程序做文章,把关联部分全部拉出来,后面增加计数器,导致停机看看那个计数器往上加了。然后就查这路信号。要不能关联信号太多压根就不知道到底是那路信号不对。

网友Q:
顶楼那种故障是欧式端子通病

网友R:
楼主的“带灯的继电器监控”没看懂,能不能再给介绍下
做电气维修的就这样,查找故障的过程很长,查找出来后解决很简单。如果遇到不懂的人就该说闲话了,什么“就这么一根线查了好几天”之类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E:
停机时也得检查了,隐患必须排除
公司有一个80米的隧道窑,厂家做的电器柜很是差劲。一次查找故障时动了根线,整个窑都熄火了!线竟然都没有压倒端子里去!

网友S:
去年在项目现场,遇到一台出渣机(远程DCS控制、就地在操作箱上面控制)切换到就地位,按启动按钮,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按启动按钮后有时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控制电路220V的,果断去配电室找到去这个控制箱的220V电源线,用手一拉,轻轻松松就掉了,把线重新接好,端子拧拧紧,正常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Q:
兄弟果然见多识广

楼主:
回复 网友R:
这种方法在我以前的文章中谈过一次,你可参看我写的《与“电”的那些事》一文中的265楼中的监控线路图!其实很简单,但用对地方可解决大问题!

网友T:
欧式端子排以前用过,不注意 容易引起接地 。

网友U:
回复 网友P:
接触不良的故障,有时很难查。

网友V:
现场故障总是千奇百怪

楼主:
这一张图就是《与‘电’的那些事》里265楼中的一张图片,有朋友说没看到这图,我把它复制到这里,便于参考!在这主要是回复22楼的那位朋友!

网友W(2016-10-02):
没明白,能不能画图讲一下,想学学你这种方法,我也经常遇见这种软故障,谢谢

网友X:
这些小问题往往很难查的。

网友Y:
外带的电源,最好还是有测压,测流电路
限流保险

网友Z:
今天学习了,谢各位楼主,常在里面看看还是学到很多知识哦

网友AA:
回复 网友A:
  这位师傅真是一位有心人,本人与你所说深有同感,在电气修理方面往往不起眼的小问题马虎不得。本人工作中也遇到不少这方面的问题。希望今后在论坛多看见一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AB(2016-11-12):
不知道大家在调试设备是怎么做的,一般我调试设备都是先去拔线头。每个线的两端都去拔的。然后再检测电路有无故障的。所以基本上没遇到后期楼主出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一般都是在刚开始调试设备的工程师的粗心引起的

楼主:
其实这个工作原理很简单,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起保停电路。只是少了启动按钮,停止按钮,用的就是这个灯。人眼能看得见。启动的时候在继电器的辅助触头短接一下,线包得电,触头闭合自保,灯就常亮着,一旦220V或是24V电压电压消失,灯就会常灭,通过灭掉的灯就可判断,线路中断过点,所以就可判断是哪一片的问题!

网友AC(2017-02-21):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继电器监控是不是带灯的继电器,用灯来监视?

网友D:
回复 网友AC:
我不是楼主。

网友AD:
这样的电气软故障维修确实是非常头疼的,感谢楼主将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AE:
多拉拉,多紧线,我们一年拉一回

网友AF(2017-04-23):
把故障找出来挑明了,其实它真的很简单,关健是看你用什么法宝

网友C(2017-07-09):
这类故障碰到过几次

网友AG(2017-09-01):
学就是力觉

网友AH:
虚接的接线很麻烦的,要非常熟练和熟悉才可以判断的

网友AI(2017-10-30):
这个故障是比较麻烦,那个电工没有遇到过麻烦事情呢?话说以前在皮革厂,干法涂台涂层电机不定期出现涂层加厚现象,让电工们花了不少力气,当时用的西门子226,也是把各个动作用程序建龙也无果,该换的都换了,最后查出是一个电机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AJ(2017-12-07):
不管什么牌子电气元件,在振动大的厂房,都会有松动现象。以前我们饮料厂的电气主管,每条生产线一停机清洗,都要求我们去将所有电柜的各元件螺丝坚固一遍,虽然几乎是两天紧一次,但每次都会有一两个地方有螺丝松动的现象。

网友AK(2018-03-03):
往往看起稀奇古怪的疑难杂症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一根线路虚接造成的

网友AL:
这就是安装需要注意的问题,如果接线虚,刚开始新设备还可以,用一段时间就会故障频发,而且处理起来很麻烦

网友AM(2018-04-18):
定期维护保养不到位,接线端子要定期检查的

网友AN(2018-10-22):
电气维修最难就是找毛病了

网友AO(2019-03-03):
接线工作看似简单,确埋下这么大的伏笔。

网友AP(2019-04-06):
软故障最老火,可能的情况太多,一点排除。运气好去了就摸对,运气不好几天都弄不好

网友AQ(2019-06-10):
这种方法我也试过

网友AR(2019-09-24):
拉掉还好,我们有一次控制线鼻子氧化,外边好好的。好多次没找到毛病自己好了,终于有一次实在不行了,才把那个鼻子减下来,剥个线头,才好啦,事后撬开线鼻子,里边都黑了。

网友AS(2021-05-17):
我们就处理这些软故障,硬件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