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1):
     本人制作的电源用着用着就有烧焦的味道不敢继续用了,怀疑为电容的容量和限流电阻的问题,电容是820uf450v两个串联,电容上并有10k电阻,请前辈们指点一二,敢问前辈们的电源是怎么的、

网友A:
均压电阻太小了功耗全加在电阻上了,怎么也用150-240K左右的

网友A:
P=U^2/R 你自己算算电阻上的功率。

网友B:
楼主带多大的变频器

网友C:
均压电阻10K太小了,用2W 大于51K。

网友D:
100K的吧,2w即可

网友E:
电阻小了  你看看电阻发黑了没有

网友F:
用150K2W包你不坏

网友G:
470UF用2W220K,820UF用3W110K

网友H:
一般均压电阻用100K2W就可以搞定,弄维修电源楼主是用220V变380再整流还是220V倍压整流啊,用倍压不知道变频器会不会报过压。